分享一下:目前我看到的最小最可靠的航空接头

楼主(2021-12-17):
目前我看到的最小最可靠的航空接头,是维萨拉传感器用的延长线接头,非常小巧,手感很好。
不知道国内哪里有卖?价格如何?批量几K个不知道有没有厂家可以定制这种接头?

网友:
这种四芯传感器插头很多的啊

网友:
一般都是M8插头

网友:
这样的小直径插头,HRS(广濑)有很多。

网友:
这个看着和常见的M8一样。
LEMO还有更小的,也是比较好买的。

网友:
这种我都不认为是航插:)
上面几位说的比较认同了,类似的很多,雷莫有更好更小的,

网友:
楼主插头都拿到手里了,再瞅瞅,没准能找到型号。。。
要是能找到型号分享下,我也喜欢这种小型插头,精致,也可靠。
至少多一个选择。
我比较常见的进口的就是雷莫,欧度,广濑,泰科。。。
很少会遇到itt和多治见。
国内的威浦、凌科做的还不错。至少稳定够用了。

网友:
小插头焊线要命

网友:
兄弟,这能叫航空插头吗?....机载设备,怕要拿到准入....这插头估计不行吧!最近我做一个机载设备,光一个插头好几百....贵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