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pods pro电池仓电池废了,怎么救?苹果官方要700多啊

楼主(2021-12-17):
airpods pro电池仓电池废了,怎么救?保是肯定过保了,苹果官方要700多啊

网友:
耳机自己无法维修,你这个电池仓,应该可以自己拆开换电池?

网友:
咸鱼水太深了

网友:
淘宝寄修

网友A:
airpods通话质量怎样?

网友B:
我的pro戴着会导致耳朵发炎,airpods反而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pods通话质量怎样?

带着pro讲电话,感觉会好点,它可以主动降噪,屏蔽外界声音,使之可以更加专注讲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ro戴着会导致耳朵发炎,airpods反而没事。

主动降噪屏蔽嘻嘻索索的背景噪音,有奇效

网友:
如果是要充电简单啊。万能充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pro戴着会导致耳朵发炎,airpods反而没事。

airpods1,2代,airpods pro我都有
pro是全入耳式,他的降噪效果一部分就是这个入耳耳塞提供的(因为这个被动降噪效果,苹果特地增加了通透模式)
airpods是半入耳式,没有降噪功能,但是舒适度比pro高很多,缺点也有,容易掉,淘宝上还有针对这种耳机的挂绳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irpods通话质量怎样?

关于通话效果,我试过华强北的99元到299的达洛三代,深圳索爱的T5,最后试了airpods pro港行,然后这个实验就没有继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通话效果,我试过华强北的99元到299的达洛三代,深圳索爱的T5,最后试了airpods pro港行,然后这个实 ...

你的蓝牙耳机主要是为了开车接电话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蓝牙耳机主要是为了开车接电话么

我电话比较多,但是讨厌开车,地铁上没有降噪耳机接打电话对自己和旁边人都是折磨
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现在没有降噪耳机不愿意电话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电话比较多,但是讨厌开车,地铁上没有降噪耳机接打电话对自己和旁边人都是折磨
时间长了就成习惯了, ...

这个蓝牙耳机可以地铁使用么?
用耳机你可以听清对方,但是地铁这么吵杂,这蓝牙耳机麦克风离嘴巴又挺远,对方能听清你的声音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蓝牙耳机可以地铁使用么?
用耳机你可以听清对方,但是地铁这么吵杂,这蓝牙耳机麦克风离嘴巴又挺远 ...

经过我前面说的那些耳机测试,只有苹果可以做到对方也听的很清晰,其他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airpods1,2代,airpods pro我都有
pro是全入耳式,他的降噪效果一部分就是这个入耳耳塞提供的(因为这个 ...

以前戴入耳都没试过会发炎情况,现在戴得多的就是airpods2,刚买了一对据说不会导致发炎的耳套,收到货试试看,这是第二款耳套了,希望有奇迹。家里还有蓝牙头戴耳机,舒服的还是airpo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过我前面说的那些耳机测试,只有苹果可以做到对方也听的很清晰,其他都不行 ...

地铁多是说话背景噪音,这耳机工地马路等场所降噪效果怎样

网友:
最近也想买个耳机,正在考虑华强北的悦虎或是慧联,大伙有什么建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