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同样的硬件和程序fm24c256能读写,fm24c1024读出始终是ff。

楼主(2021-12-17):
m16读写fm24c256是以前做好的,用了好几年。现在要加大容量,换成fm24c1024,写任意数,读出来都是ff,24c1024我目前调试程序只用第一页地址。示波器看写,读波形,应答都是正确的,唯有最后读数据时sda全是高电平。取下1024芯片换上256的,写什么就能读什么。1024第一脚我接地或是悬空都试过。256在8M情况下也能写能读,1024的把频率换为1M也不能正确读出写进去的数。外部上拉10k和2k都试过。读写之间延时,256的基本上没有延时也能读出,1024的延时到50ms也读不出来。
晕晕的。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类似问题。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难道不是先看芯片手册比较差异吗?

网友:
16 位地址,17 位地址

网友:
地址字长都不一样吧,况且还过了64K这个敏感的容量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的回复。地址目前我只读写前面低位地址。数据手册也在仔细查看,256说的读写时不需要延时,而1024则有一个写周期twr。在写周期内是无响应的。诂计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空间大了,地址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