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传感信号三级运算放大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1-12-17):
大家好,我是好学而没有专业背景的业余爱好者,在学习电子电路的路上,遭遇到了运放这个拦路虎,并遭受了理论不足的现实重击!

关于运放我也啃了好久了,坛子里的帖子看了很多,各种基本电路也都蛮熟悉的了,拆过手头不少小东西,基本的电路也能看懂,直到遇到我朋友给我的一个他们工程上用的电路。。。
这个电路是用于采集压力并上传的,是在激励传感器线圈后去采集线圈震动频率,我根据工作原理研究了一番以后,发现周边其他模块都能搞懂,就是采集这块实在看不懂。

于是我尝试仿真,但是还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发上来请这方面的高手帮我一起分析一下。
运放的型号是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21314g.pdf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和困惑。

1. 前面的D1(BAV99)应该是运放输入保护作用吧,正常输入信号的情况下它对放大功能没有影响。
2. 正向输入端,通过R10连接到3V,是为了抬高输入信号的电平吗?这个分支的存在对我分析虚断列电流等式制造了特别的困扰。
3. 如果不考虑上一点,那么第一级运放应该是反向差分放大了47倍,这一步对吗?
4. 第二级里面,用了两个电容,这是目前超出我分析能力的地方,因为涉及到dv/dt和积分什么的,这些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有点怕。但是我猜测C4是起到耦合作用,把输出中的直流分量滤掉了;而C3的作用,我看到有老外在类似的电路中说作用是“ increase negative feedback to 100% at DC”,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对不对。这一级的作用我也无从分析,我觉得总不能是放大101倍吧,那得输入多微弱的信号啊能放大这么多倍。
5. 第三级,这是一个比较器吗?产生方波输出以便计算频率?

求教求教!

//编辑:修改了仿真图中的错误,R4连接地

网友A:
1、2、3、5点的分析是正确的。电路图是不是抄错了? U1B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5点的分析是正确的。电路图是不是抄错了? U1B无法正常工作。

不好意思,确实是错了,R4应该是接地的,我把原帖修改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确实是错了,R4应该是接地的,我把原帖修改过了。

迷惑行为。

关键问题在于:C4右侧、C3上侧没有电流驱动回路,这样电位可以任意。
至于R4接地,更看不明白意义

网友:
R4应该接U1C的10脚吧

网友B:
D1画的就有问题,俩二极管都短路了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1画的就有问题,俩二极管都短路了不起作用。

D1没错,只是画得不方便看而已,两二极管正负相反并在一起,使信号不管哪个半周都不会超过0.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D1没错,只是画得不方便看而已,两二极管正负相反并在一起,使信号不管哪个半周都不会超过0.7V ...

确实,我刚才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没错,只是画得不方便看而已,两二极管正负相反并在一起,使信号不管哪个半周都不会超过0.7V ...

嗯嗯,仿真软件里面添加元件后它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R3连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