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欧姆龙触摸屏的背光线,请问为什么会是三根线呢?

楼主(2021-12-17):
咨询欧姆龙触摸屏的背光线,请问为什么会是三根线呢?
谢谢啊

楼主:
谢谢啊,那就了解了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CCFL的接头哦, 两根灯管三根线,有一根是公用的.

网友:
4楼正解,看颜色就知道是那个时代背光灯管的硅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CCFL的接头哦, 两根灯管三根线,有一根是公用的.

谢谢解疑,这样一说原来的疑惑就消除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个应该是CCFL的接头哦, 两根灯管三根线,有一根是公用的.

谢谢,刚看了数据手册
是 lt1184f
上面提到了CCFL, 确定是CCFL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