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稳压管是用来钳位还是有其他作用?

楼主(2021-12-17):
这个稳压管,这样用,是不是保护VT3BE级,反过来钳位的效果不是更好吗,只有1.4V左右

网友A:
这是掉电检测的,当你的12V电压降到低于6.7V后,6V的稳压管没法导通通过电流,右边的三极管将无法导通,使继电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掉电检测的,当你的12V电压降到低于6.7V后,6V的稳压管没法导通通过电流,右边的三极管将无法导通,使 ...

这个电路主要是检测前面是否有微弱信号,有信号,导通后面的继电器,如果是掉电检测,反过来用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主要是检测前面是否有微弱信号,有信号,导通后面的继电器,如果是掉电检测,反过来用不是更好吗 ...

反过来只要1.4V三极管就能导通了。之所以用6V的稳压管,就是想检测到啥时候掉电到6V时动作。

网友:
6V以下不导通,作为电压阈值,抗干扰,上电冲击或者掉电冲击等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对于上电冲击,描述详细一点:
因为有稳压二极管的存在,一个缓慢的上电过程中,到6.7V左右继电器才供电, 12V继电器通常也在这个电压附近才会吸合。
若没有这个二极管,那么上电到0.7V ,继电器就有供电,电源的负载就加大了,对12V电源来说不是好事。这个就是减少上电冲击。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对于上电冲击,描述详细一点:
因为有稳压二极管的存在,一个缓慢的上电过程中,到6.7V左右继 ...

可能吧,但会不会在抗干扰这块,因为控制VT2的信号是弱电信号,平时可以认为是悬空的

网友:
VT2/VT1 只是让VT3 不通,和稳压管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