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送我好几个这种“硬盘”,看了标签是128G,能用起来么?

楼主(2021-12-17):
都没有去查这个是叫啥借口的,有没有对应的USB转接头呢,有还可以当U盘用:)

楼主:
哦又仔细看了下标签上面写的是PCIE,而且标了个电源,3.3V@2.9A,我。。。

网友A:
淘宝搜NVMe 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NVMe 硬盘盒

学习了,的确就是这个玩意,
好多年没有去摸索电脑产品了,跟不上时代了,这个是不是比u盘抗操些呢,想来保存一些文件,比如照片、视频啥的,反正也不常用,就纯粹存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的确就是这个玩意,
好多年没有去摸索电脑产品了,跟不上时代了,这个是不是比u盘抗操些呢,想来 ...

比U盘速度快,耐不耐用主要看flash的类型,比如MLC, TLC, QLC?

网友B:
如果不用的话可以卖了,一个 100 也许有人要

网友:
速度挺快的 就是你这个容量有点小

网友:
NVME的,就速度快点

网友:
把颗粒干下来做成普通的U盘吧,体积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的话可以卖了,一个 100 也许有人要

这个型号是OEM盘,还是上上代的,早就过气了,小黄鱼上一百以内的大把的。

网友:
  就是固态硬盘吧 ? 我的开发板上有个跟这一个样的。

网友C:
还是插PCIE吧,走USB跑不到全速的。
可以插PCIE,然后把虚拟内存和chrome的缓存之类的都搞到这里面去,省得消耗主盘寿命

网友:
上月100块挂在咸鱼上卖了一个128G三星  自已换上了新购kaixia 1T的

网友:
128G 看闲鱼 60多,还包邮

网友:
我之前翻出一个8年前的老U盘(不到1G),但里面资料统统在。
但是SSD盘5年不通电资料可能会掉了。

网友:
早期的OEM盘,绝大部分都是SATA协议。
而走PCIE NVME的,至少是2016年后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插PCIE吧,走USB跑不到全速的。
可以插PCIE,然后把虚拟内存和chrome的缓存之类的都搞到这里面去,省得 ...

看得出老哥是个讲究的人啊~~

网友:
质量杠杠的三星oem的ssd盘,速度至少1500MB/s吧,买个pcie转nvme卡,插电脑中当系统盘,当然得看主板bios支不支持nvme。

网友:
这是好东西,小是小了点,最差也是MLC质量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