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降压电路,输出滤波用MLCC好,还是固态好?

楼主(2021-12-17):
请问dcdc降压电路,输出滤波用MLCC好,还是固态好?频率约为300kHz,因为输出电流比较大,输出滤波容量要求也比较大,约220uf,那么使用固态电容由容量优势,看显卡那些也是这样设计的;但是又有人说MLCC好,esr小,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固态220U,再加2个10UF的MLCC

网友B:
BUCK对输出电容要求不高,输入电容才是重头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220U,再加2个10UF的MLCC

那布线时候,电感出来,电流是先经过固态,还是先经过mlcc好呢?

网友:
先经过mlcc,再经固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UCK对输出电容要求不高,输入电容才是重头戏

no no 电容量和负载密切相关,200uf带20a负载纹波有200mv(1v电压),增加了2颗820uf才解决。1a以内我通常只给30uf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 no 电容量和负载密切相关,200uf带20a负载纹波有200mv(1v电压),增加了2颗820uf才解决。1a以内我通 ...

现在是12V/5A左右,老哥有啥好的输出滤波搭配推荐嘛?

1、mlcc,价格不便宜,占用pcb面积也大,也怕短路,直流下容量衰减严重;
2、固态电容,立起来比较不占空间,价格相对便宜,不怕短路,但是效果据说没有mlcc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12V/5A左右,老哥有啥好的输出滤波搭配推荐嘛?

1、mlcc,价格不便宜,占用pcb面积也大,也怕短路 ...

mlcc最少5a负载也得给20uf,我建议你用4个4.7或2个10uf并联,我一般是这么接,再并个固态,要不然耐压和容量都很淡疼。

然后输出尽量加足容量,不过理论上330uf就差不多足够5a了。你想想啊,电脑cpu都是200a的,结果一共才不超过8000uf。注意这里有几个坑:输出电容越大,输入瞬间电流就越高(例如rtx3090显卡瞬间输入功率700w以上,我估计大概率是pmic开大pwm给电容充电造成的),峰值电流过高容易挂电源。输入部分电容也要有点,电容绝对不能省,不过看你开关频率,低频(几十khz)可以用大点的电解,高频(几百khz及以上)必须用固态。不过原则上你都12v输出了,对纹波的要求反而不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cc最少5a负载也得给20uf,我建议你用4个4.7或2个10uf并联,我一般是这么接,再并个固态,要不然耐压和 ...

请问老哥,我查到的固态,esr是小几十mR,mlcc其实也是小几十mR,单纯看这个esr,其实固态和mlcc区别并不是很大吧?

附:
看到一个网页截图,上面的固态ESR表现,还略好于钽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哥,我查到的固态,esr是小几十mR,mlcc其实也是小几十mR,单纯看这个esr,其实固态和mlcc区别并不 ...

固态没这么低。mlcc大容量的通常是几个以内。另外mlcc抗冲击理论上比固态好。当然具体我没有深入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 no 电容量和负载密切相关,200uf带20a负载纹波有200mv(1v电压),增加了2颗820uf才解决。1a以内我通 ...

因为输出电感纹波率的关系,buck输入滤波电容的纹波有效值和峰值的倍率,大致上等于电感纹波率的倒数。输出电容上的纹波比较大,除非是DCM

网友:
加一级LC,(L=1~2uH)组成pi型,输出纹波能大幅下降,反激的能降到10%~20%,Buck的没实际测过。

网友:
也是建议先MLCC再加LC固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lcc最少5a负载也得给20uf,我建议你用4个4.7或2个10uf并联,我一般是这么接,再并个固态,要不然耐压和 ...

老哥测过3090的开机功率嘛?那么厉害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测过3090的开机功率嘛?那么厉害的吗?

我木有卡,但是网上有大量专门的测试,都是几个ms飙到700w以上,然后下来。所以(1)是gpu boost,(2)就是电容充电了。

网友D:
选什么不重要,只要符合PDN的阻抗要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什么不重要,只要符合PDN的阻抗要求就行

愿闻其详,如何获得PDN的阻抗要求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如何获得PDN的阻抗要求值?

结合目标工况自己算查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