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磷酸铁电池组短路测试视频

楼主(2021-12-17):
全新电池分容筛选后组PACK,同一个包的电池单元须满足“三三原则”,即:容量误差30mAH, 内阻误差3mR,电压误差3mV,想用旧电池芯请慎重

网友:
我还以为会起火

网友A(2022-03-20):
内阻误差3mR,是单节电芯的吗,是18650之类的容量不大的电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误差3mR,是单节电芯的吗,是18650之类的容量不大的电芯吧

补充说明,是26650电芯,4串9并

网友B(2022-05-22):
48V锂电 被电动车干到了30V 充不了电,有什么办法补救。

网友C:
做过电池厂的分容设备,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8V锂电 被电动车干到了30V 充不了电,有什么办法补救。

只能拆包,直接充电池,充到42-48V再从原保护板端口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过电池厂的分容设备,就是干这个用的

第一份工作也做这个设备。杭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能拆包,直接充电池,充到42-48V再从原保护板端口充。

我也是这么干的,
把我摞到半路了,回点电,骑点路,直到保护了。

把平衡线拉出来,找出电压低的那串,单独充电到2.5V以上,然后组装好,再整包充。

这样电池用到老。

其实里面有3个串已经偏离正常电压了,但保护时只充电压最低的那个串,其它串电压还好,没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么干的,
把我摞到半路了,回点电,骑点路,直到保护了。

用多少伏的电压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多少伏的电压充?

铁锂的标充电压3.6V
看情况了。
我是用TP4056充到3V,然后整充,整个过程都在眼前不离开。

小电流充,不会出事,多盯着。

如果有恒流,那就好了,更不担心!

我现在用TPS54360做了个恒流充,正在验证中。

网友:
贴主,提到的三三原则,是在什么条件下要求的?满电,还是放光了的情况测量的内阻和电压。

大伙有晓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