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放过菱形的BGA , 底下的耦合电容怎么摆放

楼主(2021-12-18):
如题   PITCH 是横过来1mm 竖下来不是1mm   现在 VIA用了8X16 的在做,但是 0402 似乎还是摆不了 ,   整芯片功耗比较大,所以不想删除太多的VIA ,所以请教各路大神 这样的BGA         底下的电阻电容怎么摆

PS  耦合电容非常多 接近一个PIN 对应一个耦合电容了

设计是四口万兆网卡 ,所以耦合电容不能删除太多

0402 已经用了圆形焊盘 ,以前 1PITCH 的 正方形摆布BGA  底下刚好能摆放

网友A:
你电容不能45°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容不能45°放?

60 45  90都上传了

网友B:
。。你干吗要全部扇出?闲着没事给自己没事找事干。中间间隔一排pad扇出。2排gnd出来一排孔就足够了。另外内圈信号考虑打盲孔。否则就加层。孔最小是14/8的,但是务必注意内层用负片的话的间距问题(pcb内层负片基本没法控制间距)。

此外还有很多技巧可用。比如交替孔,间隔孔,etc。我4层5mil可以走满bga256的全部io。供电根据电流去算孔和电容,摆放尽量满足芯片的需求。你可以考虑vdd几颗大电容代替一堆0.1/0.01小电容。这些小电容。。说实话并没多大作用,因为0.1/0.01的esr远大于10uf,esl并不见有多小,只有响应频率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吗要全部扇出?闲着没事给自己没事找事干。中间间隔一排pad扇出。2排gnd出来一排孔就足够了。另外 ...

参考设计几乎一PIN  一电容了,    以前1.0 PITCH 规则 BGA 没问题 可以全部扇出 , 这次菱形这个  确实第一次碰到 ,    参考设计 将近百来个电容   待会先试试 不行就删孔 或者  并电容

网友:
用0201封装的

网友C:
看标题,我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封装,进来一看,就是方形的45度放了。
LZ把自己脑子里的坐标系也和芯片一起转45度,按平时0度放的方式一样布局布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我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封装,进来一看,就是方形的45度放了。
LZ把自己脑子里的坐标系也和 ...

你仔细看下  所有的 PAD 并不是正方形的

PAD 在X 轴间距  和Y 轴间距大小并不相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下  所有的 PAD 并不是正方形的

PAD 在X 轴间距  和Y 轴间距大小并不相同 ...

理解错了,以为是把芯片转了45度放的。参考一下官方demo怎么布的吧。

补充:这么小的pitch,0402很难放下了吧,是不是应该考虑02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错了,以为是把芯片转了45度放的。参考一下官方demo怎么布的吧。

补充:这么小的pitch,0402很难放 ...

先试试  通过减少过孔的方式能不能塞下耦合电容, 再不行就  合并较劲的耦合电容  多个大容量的替换一个小容量的来做了

网友D:
上0201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0201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0201 怕 不良率会上升 ,还是按0402先继续设计  现在隔一段删除一个过孔    然后 4个 1uf 电容换成一个 4.7uf 电容加一个0.1uf电容来替代   理论上感觉没什么问题 先做了先

网友E:
可以上盘中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上盘中孔啊

盘中孔不良率 太高了  打样还行  量产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除非做塞孔工艺

网友:
要么减少扇出,要么做盘中孔+树脂塞孔。或者试试八边形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0201 怕 不良率会上升 ,还是按0402先继续设计  现在隔一段删除一个过孔    然后 4个 1uf 电容换成一个 4 ...

0201已经非常成熟了
这种不良不是你考虑的问题
交给生产的人去处理

网友:
0201没问题,以前撸一个SAM9X60的DEMO改过来的板子,上面主控和DDR2就用了几个0201电容,和其他0402 0603比起来很不和谐。但实际加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