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继电器的电源电路如何设计才稳定?

楼主(2021-12-18):
我有一次做板子,用12V供电,dcdc(TPS563201)转成5V给继电器,5V再转成3.3V(AMS1117)给MCU,继电器加了二极管续流,继电器是用S8050驱动

问题就来了,每次关掉继电器,5V电压会有波动,导致LDO出来的3.3V也有小幅波动,虽然MCU不会复位,但是我还是得找找解决方案

由于目前疫情影响没有上班,也只能自己想想了,没法做测试。

我一开始想到的是吧LDO也换成DCDC电路,但是连前级的12V转5V都被影响了,我把LDO换成DCDC真的有效果吗?

后来我在MULTSIM仿真的时候,给线圈在并了一个1UF的电容,效果就很好了,请问有没有兄弟试过?能电源能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初步设计电源输入是一个范围,从9V到28V都可以,所以得用5V的继电器,当然不是绝对 ...

是DC-DC的调整响应速度慢了
在继电器工作时,可能电流比较大,可能比主线路电流还大。突然停掉继电器后,DC-DC还没来得及反应,继续按原来的功率提供能量,由于主电路消耗电流小吸收不了那么大能量就造成能量积累在DC-DC的输出电容上引起电压上升,直到DC-DC获得反馈后慢慢调整过来。这种显现如果用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器可能会好很多。
可以考虑使用的解决办法:
1,增大DC-DC的输出滤波电容,可以吸收缓冲更多能量。
2,继电器用RC并联后串联到驱动线圈,使得动作时用足够功率而在保持状态是只需要较小电流。
3,在DC-DC输出端加上假负载功率电阻,使得继电器工作与否对电源的调整分量影响减小。

网友B:
整一把,测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一把,测一把

人在宁波镇海,已经一个多礼拜没去公司了,怀念我的烙铁和示波器 ,等能去公司了,就会有一堆事儿,这个测试估计得等到啥时候也不一定了。

网友:
换12v继电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初步设计电源输入是一个范围,从9V到28V都可以,所以得用5V的继电器,当然不是绝对的,实在不行么也只能规定使用12V电源了

网友:
PCB电源走线一定要走好。以我以前遇到的问题,PCB优良布局能解决绝大多数干扰,EMC问题

网友:
有空间的话串个电阻,加个电解电容给继电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C-DC的调整响应速度慢了
在继电器工作时,可能电流比较大,可能比主线路电流还大。突然停掉继电器后, ...

非常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等可以上班了我会去测试一下,然后把结果贴出来的

网友:
发烧音响上说要大池塘。就是加大电容

网友:
应该负载变化过过,调压来不及。楼上的建议都很好。
我有一个想法可以试下,在S8050的基极上并一个小电容,当GPIO由输出高跳变成输出低时,S8050的驱动电流会缓慢的变化,间接的让负载缓点掉下。

网友:
楼上几位大神建议专业

网友:
每次关掉继电器有波动,而不是打开继电器有波动,你确定你的续流二极管用对了吗?

网友:
滤波电容用电解电容

网友:
继电器尺寸一定时,UI值差不多,因为要与散热相匹配。

这样一来越高压的继电器,越是工作电流小,可以避免对DCDC阶越太大

网友:
DCDC输出要加普通铝电解电容,不要只使用贴片陶瓷电容或钽电容,储能性能没有铝电解好

网友:
加电解就行,那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