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主板带Infiniband接口?听说这些主板巨牛鼻

楼主(2021-12-19):
带Infiniband接口的主板,连起来,是不是就是超算啊
听说超算节点之间不用以太网,用的是Infiniband做互联的

各位用过带Infiniband接口的主板么,
可否说下哪些主板带Infiniband接口

网友A:
听说超算主要用rdma。。专业网卡。bios也是专门设计的,可以直接读写rdma映射地址访问远程共享内存(典型的高带宽超高延迟),可以直接当做节点间延迟超大的numa架构开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算主要用rdma。。专业网卡。bios也是专门设计的,可以直接读写rdma映射地址访问远程共享内存(典型的 ...

remote direct memory access?
不需要经过操作系统转发数据,A节点可以通过infiniband直接读取B节点的内存么?

网友:
rdma并不是不用经过操作系统,它只是不需要系统去打包解包,设置好dma寄存器直接就复制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超算主要用rdma。。专业网卡。bios也是专门设计的,可以直接读写rdma映射地址访问远程共享内存(典型的 ...

天河用的就是IB

楼主:
你用过IB主板么

网友:
你闲着没事干了。想折腾你整俩7702去,一共128核256线程2T内存,这就是个16路NUMA架构(虚拟2路64C128T的NUMA,因为跨IODIE很慢)。

网友:
上次听华为人讲,GPU用RDMA直通100G(400G?)网卡,与外部连接。

更牛的是LIFI, 一端装在房顶,使用DLP技术做目标跟踪,实现与下方笔记本10G点对点通信

网友B:
又不是pc机 声卡网卡都集成在主板上
Infiniband是独立网卡, 咸鱼二手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pc机 声卡网卡都集成在主板上
Infiniband是独立网卡, 咸鱼二手便宜

为什么某宝Infiniband 网卡成交量都是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某宝Infiniband 网卡成交量都是0呢

普通人用不上,商业用户不上淘宝买。淘宝的都是二手货或者工程余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某宝Infiniband 网卡成交量都是0呢

Infiniband 满血要用100G 的网线,一米上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