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石膏板隔墙上打螺钉,应该用什么样的螺钉和涨塞?

楼主(2021-12-19):
我是要在石膏隔板墙上安装86明盒,用哪种螺钉和涨塞最好使?

网友:
左下往上第二种,飞机膨胀套

网友A:
我用的这种,固定拉门上滑轨,三颗承重十几公斤吧,挺稳的。86盒估计塑料的都可以了。

网友:
学习到了,备用

网友:
我买的UX6 x 35的,效果还行,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种,固定拉门上滑轨,三颗承重十几公斤吧,挺稳的。86盒估计塑料的都可以了。 ...

对头!在薄板材上安装,就需要使用这种结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这种,固定拉门上滑轨,三颗承重十几公斤吧,挺稳的。86盒估计塑料的都可以了。 ...

原来这样用,古大师无事不通

网友B:
石膏板装导轨,不怕垮了?稳妥期间,还是打穿石膏板,用膨胀螺杆踏实。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导,考虑到我安装的86明盒是网口面板,吃力很小,最终选了这种

实际试钉感觉很牢固

(店家图,和我亲试的一样)

这种用螺丝刀手动安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膏板装导轨,不怕垮了?稳妥期间,还是打穿石膏板,用膨胀螺杆踏实。

石膏板背面还有龙骨的。

网友:
知道有龙骨,没有把螺丝打在龙骨上,还是不放心强度

网友(2022-02-08):
多年经验,
干壁自攻螺丝钉配合充电手电钻加电批嘴
直接干石膏板
一个86明装线盒四个以上螺丝钉,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