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明线槽是用胶粘吧?什么胶?

楼主(2021-12-19):
用哪种胶固定线槽好操作又牢靠?

网友:
买带背胶的线槽就行

网友:
有免钉胶可以试试,我用的是玻璃胶,底面打一条先沾墙上,然后定个钉子固定住,再从两侧打胶固定住,目前还是比较牢固的。另外就是线槽内如果是硬线最好固定一下。防止线槽受力。

网友:
不是打螺丝的吗

网友A:
建议用手枪钻打膨胀螺丝固定每段固定2个其它位置用胶

网友:
刚买了一批,很好用,自带背胶,贴的很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手枪钻打膨胀螺丝固定每段固定2个其它位置用胶

一样的操作,安全放心。

网友:
免钉胶。。。。。。。。。。。。。。。。。。。免钉胶

网友:
要看什么墙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