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苹果手机关机后,仍然可以定位是真的(14楼:三星位置追踪)

楼主(2021-12-19):
女子iPhone 13掉落网约车被司机关机 定位功能立功找回

手机作为随身之物,难免出现丢失的情况,这时手机定位功能就显得很重要了。

近日,李女士凌晨乘坐专车,下车后才发现手机掉车上了,她立刻用别人手机拨打自己手机,却发现已关机。

女子联系滴滴客服,对方说司机电话一直在通话中,然后给了她一个虚拟号叫其自己联系司机,但女子打了两个小时也一直是通话中。

情急之下,女子用其他设备打开了手机定位,因为iPhone关机也能定位,女子很快就找到了手机的最新位置。

当天下午定位到关机手机位于虹口曲阳一小区后,她马上向上海曲阳路派出所求助。民警上门找到网约车司机后,对方终于归还了手机。

网友A:
每次关机时都有提醒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关机时都有提醒的啊

因为我不使用苹果机。

网友:
在东北滑雪场,教练都会提醒手机必须放在有拉链的口袋。
一旦手机滑落(尤其是白色版),-20~-30C  环境下很快就会关机,很难在雪上寻回。

不过 ios 会发送关机前最后GPS信息,也算是尽力了

网友B:
是关机前会发送定位信息到服务器,关机后再移动位置就定位不到了。

网友:
我估计是没写清楚吧?否则我的设备列表里面为啥是无定位,就楼上大师说的可以设置为关机前的最后位置,但是关机前和实际在哪里差个十万八千里,而掉雪里反而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关机前会发送定位信息到服务器,关机后再移动位置就定位不到了。

我靠!

楼主位的新闻又要弹JJ了 “情急之下,女子用其他设备打开了手机定位,因为iPhone关机也能定位,女子很快就找到了手机的最新位置。”

这段话分明是说:关机后,还能实时定位最新位置。

楼主:
我的三星note10这个设置默认是打开的:

网友:
故二真。 确实有这个选项,以前没留意过

点击右键头后显示如下
iPhone 关机后仍可找到
即使此ihone已关机,
“查找”仍可在其
遗失或失窃时助您定位它。
其位置在您其他设备的“查找”中可见,
同时对您在‘
“家人共享”中共享位置的家
人可见。
您可以暂时关闭“查找”网络,此ihone
重新开机时将会恢复。

网友:
ios 15 有提示:

以前旧版本 ios 没有这个提示,忘记什么版本开始有的了。

网友:
AirTag发布之前,应该已经在iPhone上验证过相关技术了

网友C:
多年前我找过我老婆的果机,地图偏差太大,好像是因为国内火星坐标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

楼主位的新闻又要弹JJ了 “情急之下,女子用其他设备打开了手机定位,因为iPhone关机也能定位, ...

看了楼上的一些回复,看来新版iPhone是利用蓝牙信标功能,在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被附近的苹果手机搜索到,并借用别人的网络上报大概位置?

楼主:
我刚才测试了三星的手机追踪,每15分钟发一次定位。

方法是:

https://findmymobile.samsung.cn/  登录三星账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测试了三星的手机追踪,每15分钟发一次定位。

开机状态肯定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苹果号称关机状态还能被定位,理论上不可能是被关机的手机自己连接移动网络发送定位的(电池续航有限,而且SIM卡也大概率被拔出),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手机将自己模拟成一个低功耗蓝牙信标,附近的苹果手机如果“看到”这台手机的“求救信号”就将定位上报给苹果服务器。

以苹果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这是大概率会被定位到的,而安卓由于各厂家各自为战,估计很难实现同样的功能……

网友:
我部备用iPhone5开了离线模式久了后就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状态肯定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苹果号称关机状态还能被定位,理论上不可能是被关机的手机自己连接移动网 ...

看样子是类似 AirTag,上面截图有个 参与 查找 网络 可让您即使在离线和关机后,也可定位此iPho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我找过我老婆的果机,地图偏差太大,好像是因为国内火星坐标系的原因。 ...

多年前是这样,
现在已修正了,

网友:
怎么说呢,论假关机的优缺点。。。

网友(2022-03-05):
铝箔纸或者铁皮盒子就能完全屏蔽

网友:
关机之后,2.4G无线还是在工作的,特性类似FSK数传模块,可以通过私有协议回复附近的苹果设备。

网友:
苹果自从加入UWB技术后,定位精度大幅度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状态肯定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苹果号称关机状态还能被定位,理论上不可能是被关机的手机自己连接移动网 ...

就是模拟成airtag功能了,以电池容量,估计可以发出信号几年。估计最新型号有,我试过iphoneX没有,已经是ios15

网友:
这个有用  关机后低功耗信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