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给小功率设备功率,如何禁止充电宝进入休眠状态呢?

楼主(2021-12-19):
小功率供电,充电宝几分钟后就会休眠并停止供电,
试过几个充电宝都这个样子,
有什么办法能禁止充电宝小功率输出时自动休眠呢?

网友A:
to 十万个为什么:有低电流模式的充电宝。

网友:
有些充电宝可以禁止这功能的。

网友:
找个人边上按按键,休眠了就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十万个为什么:有低电流模式的充电宝。

试过小米充电宝、台达充电宝、还有一个不知道啥牌的充电宝,都会进入休眠模式
你说的低电流模式,是哪个牌子的充电宝

网友B:
并联一个100mA假负载在输出端。

网友C:
小容量的充电宝,没有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100mA假负载在输出端。

你的意思鳄鱼线并个40欧的电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容量的充电宝,没有休眠模式

小容量充电宝也有休眠模式的

网友D:
小米充电宝有低电流模式,小米移动电源2C有个小电流放电功能,就是双击电源(电量查看键)进入小电流放电模式。 但是还是2小时就关闭。

网友:
一般有2USB个口  另一个USB口 弄个电阻耗电就行了

网友:
把充电宝拆了,看一下升压电路,把升压控制一直使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充电宝有低电流模式,小米移动电源2C有个小电流放电功能,就是双击电源(电量查看键)进入小电流放电模 ...

双击之后,进入小电流放电模式会有图标,或者闪烁提示么?

小米 NDY-02-AN充电宝好像没有小电流放电功能

网友E:
我们的充电宝支持一直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充电宝支持一直开?

你确定接的是小功率负载么
接功率大一些的是正常的,但是功率很低的,会自动休眠

网友:
另一个口插个USB LED小灯之类的。我以前就经常这么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接的是小功率负载么
接功率大一些的是正常的,但是功率很低的,会自动休眠  ...

对 我们加了个单片机 可以确保不关机;只有按2下才会关机

网友:
加假负载!
如果担心功耗,随便整一个脉冲电路,定时给一个负载供电,不就不会休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 我们加了个单片机 可以确保不关机;只有按2下才会关机

你自己造的充电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造的充电宝么

很多充电宝都有小电流模式啊,你买的时候就应该选好。如果你的充电宝确实没有小电流模式,重买一个最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小米充电宝、台达充电宝、还有一个不知道啥牌的充电宝,都会进入休眠模式
你说的低电流模式,是哪个 ...

小米的连按两下按键,所有灯都闪,就是低电流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造的充电宝么

是的 带3条线的共享充电宝

网友:
以前讨论过吧,结论是输入端加一个电阻和一个MOS管,用一路PWM控制MOS管,以很低的占空比,隔一定时间导通一下。
只要这个间隔比充电宝的休眠间隔小,电流比休眠阈值大就行。占空比低一点,不至于过度消耗充电宝的电力。

网友:
小米PB1022ZM,双击小电流,指示灯跑马灯

网友E:
英集芯的KEY 每10几秒按一下就不会自动关机

网友:
用蓝牙耳机充电板自己做一个充电宝就行了

网友:
并联大负载,我目前有个工具就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英集芯的KEY 每10几秒按一下就不会自动关机

每10几秒按一下,借你金手指做按键精灵如何

网友:
mcu模拟按一下  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