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笔记本“预”添加几个不同地方的wifi名称和密码?

楼主(2021-12-19):
如题,如何为笔记本“预”添加几个不同地方的wifi名称和密码?

1、比如新买一台笔记本,要在场地a,场地b,场地c中使用(场地abc为已知道wifi和密码的场合),常规办法是去到一个地方,人工扫描添加一个;

2、那么有没有办法,在新机时候,“预”添加场地abc的wifi名称和密码,这样机器就算第一次去到新场合,也可以自动连上?有类似注册表,自动批处理文件之类,双击导入的嘛?

网友A:
手机建立热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把WiFi名称和密码搞成和你想要的一样,连完之后下次你到了目的地就能直接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建立热点就可以了吧

不是啊,abc三处地方,都有固定宽带产生的热点,比手机热点好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建立热点就可以了吧

离题了,人家要的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WiFi名称和密码搞成和你想要的一样,连完之后下次你到了目的地就能直接连上了 ...

但有些场地,是别人的场地,不能强求别人按照你来设定热点名吧,呵呵

网友B:
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网络和共享中心--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手动连接到无线网络--输入ssid和密码,勾选自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所有控制面板项--网络和共享中心--设置新的连接或网络--手动连接到无线网络--输入ssid和密码,勾 ...

嗯嗯,这个很相近了,但是是纯人肉一个个添加;请问有没有批量导入的方法呢?机器多了,还是会比较烦的

网友:
看看C:\ProgramData\Microsoft\Wlansvc\Profiles\Interfaces下的wlan配置文件,连过一次以后把wlan配置文件备份,换机器或者系统以后用netsh wlan add profile命令做成批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有些场地,是别人的场地,不能强求别人按照你来设定热点名吧,呵呵

你都知道别人的场地WiFi名称了,手机热点就设置成和他一样的就可以了,只要连一次下次你到了那个地方就可以连上了。

网友B:
1.首先在一台电脑上按上面说的那几个步骤把abc这个wifi连接信息创建好,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导出abc配置文件
netsh wlan export profile name="abc" folder=C:\ interface="Wlan" key=clear

2.导出后把WLAN-abc.xml文件拷贝到目标电脑C:\,运行下面的命令导入abc配置文件
netsh wlan add profile filename="C:\WLAN-abc.x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别人的场地WiFi名称了,手机热点就设置成和他一样的就可以了,只要连一次下次你到了那个地方就可 ...

嗯嗯,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是可能相比7楼的办法,还要多设置一重手机热点的ssid和密码,更多一样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在一台电脑上按上面说的那几个步骤把abc这个wifi连接信息创建好,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导出abc配置文件 ...

节奏感上来了,明天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奏感上来了,明天试试看,谢谢!

要批量弄的话,做个批处理文件就好了,
netsh wlan add profile filename="WLAN-abc.xml"

然后把bat文件和xml拷进U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在一台电脑上按上面说的那几个步骤把abc这个wifi连接信息创建好,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导出abc配置文件 ...

老哥,试了下,比如wifi00001,wifi00002,wifi00003,这3个,需要导出3个xml文件呀?有没有打包批量在一起的那种?

netsh wlan export profile folder=C:\ interface="Wlan" key=clear
试了下,可以把当前电脑的所有连过的热点,都分成各个文件保存下来,如a.xml,b.xml,c.xml这样

那么问题,剩下,怎么把零散的xml文件,都导入呢,刚刚试了*.xml不行,哈哈,老哥指点下,我的dos命令有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