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搭了个LM358P电压跟随器

楼主(2021-12-20):
用LM358P电压做个跟随器,输入的是方波,为什么LM358P输出的变成梯形波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倾斜的厉害? LM358P的输出端串联10K电阻连到反相端,输入信号串联10K电阻进入同相端

网友:
运放有个参数叫压摆率。

网友:
频率降一下,1K方波看看

网友:
负反馈速度+10K电阻的慢速充放电

楼主:
辛好我电阻是插拨式的,拨掉反馈电阻直接短接输出与反相端试试

网友:
你方波频率多少,压摆率+1

网友:
上拉电阻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