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不砌砖,直接在水泥框架里面塞一个窗户?

楼主(2021-12-20):
我的楼梯取光,有个宽1.8米*高1.5米的水泥框架。

为了让楼梯尽量的多光线,我想窗户就直接1.8米*1.5米。

可以吗?

注:水泥框架不能保证绝对的直角或垂直。

网友A:
可以的,直接叫做铝合金窗的人来看,量好了统一做。不然风格不同难看的。
他们有经验,知道收放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直接叫做铝合金窗的人来看,量好了统一做。不然风格不同难看的。
他们有经验,知道收放多少合适。 ...

g估计每层楼都要量,因为尺寸都会有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g估计每层楼都要量,因为尺寸都会有差别。

是这样的呀,基建出来的窗都会有差异,交给门窗店吧。

你只管定颜色,款式,什么玻璃,什么型材,也挺费钱的。

网友B:
大窗户一定要用厚实的铝型材,以防台风破坏,还有安装时一定要用不锈钢膨胀螺丝固定,普通钢钉十几二十年后可能就烂掉了,平开窗比推拉窗密封好。

网友C:
铝合金窗都是按面积算钱的,每个窗户的尺寸都是单独测量去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窗都是按面积算钱的,每个窗户的尺寸都是单独测量去加工的

估计我的铝合金窗要花几十万。

我都是尽量开大。光线太多可以窗帘。光线不够就无法弥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我的铝合金窗要花几十万。

我都是尽量开大。光线太多可以窗帘。光线不够就无法弥补了。 ...

你这个面积大,几十万肯定是要的,好点的系统门窗,要1200以上一平方。断桥铝一般是7、800一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面积大,几十万肯定是要的,好点的系统门窗,要1200以上一平方。断桥铝一般是7、800一平。 ...

我只是出租公寓,所以要考虑成本。

我会让使用稍厚的窗框,但不需要最厚。

现在头疼是我的供应商不能讲价。是我哥的孩子开的铝合金窗户厂,报价多少我都要付款,据说报价比其它地方贵。

找其它人做,不照顾自己亲戚的生意好像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出租公寓,所以要考虑成本。

我会让使用稍厚的窗框,但不需要最厚。

如果报价多少都得付款,那就没有办法了,去挑吧,应该有好多种不同的方案,铝合金边框还有厚度区别,价格不一样。我亲眼看见单据,亲弟弟给哥哥装修房子,买中央空调大件还要拿回扣的,两单一W多。

网友:
不用再砌砖,直接叫做窗户的来测量每个窗洞大小,定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窗户一定要用厚实的铝型材,以防台风破坏,还有安装时一定要用不锈钢膨胀螺丝固定,普通钢钉十几二十年后 ...

这个窗户是不是只用于采光,不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