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火吉他性能请教

楼主(2021-12-20):
朋友买了个最新款的拿火吉他LAVA ME 3,号称是碳纤维的。音乐我不太懂,电子部分真炫酷。宣传是自带音乐操作系统。琴侧带触摸屏,控制盒在琴腔内。用螺丝固定。我试了下手伸进去根本没法拧。整个琴腔应该是一体成型的。很好奇他们生产时是怎么装上去的。后面如果坏了怎么维修。有懂工艺的高手说说,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弦离指板那么远,LZ确定这不是烧火棍?

楼主:
我不太懂琴,就是好奇电子部分。朋友水平一般,说还可以

网友:
吉他这种东西一般没人去修, 但如果想拆一般都是摔。

网友:
卡口进去的吧

网友:
这个TESTV有测评,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弦只是个摆设,为了证明这是个乐器?

网友A:
我有一把LAVA ME2,玩了两年了,本来就不太会玩,而且家里的烧火棍在经历一个完整的冬夏后琴箱与琴颈的连接处直接破裂了,完全没有修复的希望,
所以就下手一把LAVA ME2,就是看中他的碳纤材质不需要特别伺候。至于碳纤的原始音色肯定没法和木制面单吉他相提并论,但是电箱琴可以开加振,外挂音箱,甚至可以上效果器

LAVA ME2的加振拾音器感觉还不不错的,混响\合唱效果的切换以及深度调节,内置锂电池,待机时间很长

LAVA ME3升级了液晶屏,而且有了全尺寸琴,没试过效果,但是相信音质要比LAVA ME2提升不少(光是全尺寸琴箱就是音质的硬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把LAVA ME2,玩了两年了,本来就不太会玩,而且家里的烧火棍在经历一个完整的冬夏后琴箱与琴颈的连接 ...

没想到高手还玩吉他。这个吉他朋友表演给我看,自带好多音效,可以外接音箱,也可以不接。还可以多轨录制。就是对初学来说不太会操作。里面有2个加振器,也是螺丝固定,在挺深的位置,不知道怎么装上去的。音质我听着还可以。就是那些音效好像不太明显。也许是我不太会听。

网友:
我的电钢已经成猫爬架了,太久没空搭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想到高手还玩吉他。这个吉他朋友表演给我看,自带好多音效,可以外接音箱,也可以不接。还可以多轨录制 ...

确实内部升级了这些新特性,LAVA ME3可玩性更高了,我家小孩玩电吉他,所以家里电箱和效果器,鼓机都有,都接起来还是挺好玩的
只是我暂时不打算升级,因为玩的时间太少了

当然LAVA ME在专业玩琴的人眼里还是高级电子烧火棍,他们眼里基本就是Taylor,Martin,连YAMAHA都只能算入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想到高手还玩吉他。这个吉他朋友表演给我看,自带好多音效,可以外接音箱,也可以不接。还可以多轨录制 ...

没太关心它的制作工艺,但是碳纤材料的特点应该可以先把内部支架全部做好,安装结构弄好,然后再制作外部琴箱,一层一层刷粘合剂与碳纤薄膜,再进行固化,最后打磨上色

LAVA ME创造性的地方在于他取消了调节弦距的机构,拿到手上好弦就能玩,而且弦距中规中矩,特别适合我这种懒人,之前的那把面单烧火棍还得自己调,高了费手指,低了打品,很烦人

网友:
要么有专门的工具,要么在装指板之前装好。

楼主:
是的,这些打着科技口号的现代乐器产品,都会和原来的侧重有所不同,目的都是让人能更方便的使用,更快捷的入门。这样可能也招来专业人士的鄙视,但不管怎样,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另外果然程序写的好的人,想像力更加丰富,拿的起程序,放的下才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有卡口的设计,手伸进去按住卡子,然后能把控制盒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内部升级了这些新特性,LAVA ME3可玩性更高了,我家小孩玩电吉他,所以家里电箱和效果器,鼓机都有, ...

LAVA 这价格真不如入门的面单雅马哈, 更别说泰勒和马丁了。
说难听一点用这个牌子基本是交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太关心它的制作工艺,但是碳纤材料的特点应该可以先把内部支架全部做好,安装结构弄好,然后再制作外部 ...

弦距都不能调节说白就是一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高手还玩吉他。这个吉他朋友表演给我看,自带好多音效,可以外接音箱,也可以不接。还可以多轨录制 ...

现在的声卡也不贵,高级的录音器也不贵,而且支持内外录音,买个电吉他或木吉他外加录音设备很好了。
在吉他箱体上开孔这种国内的工艺本就不咋地,音色很差,别指望能弹出好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