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MP157上电不工作,要短接复位电容才工作

楼主(2021-12-20):
比照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做了一个小项目,只是原子的是用的STM32MP157DAA1
由于买不到这个芯片,用的是STM32MP157AAA3,两者的差异在于最大频率不同,手册都是一样的。
板子做出来,测试了DDR,EMMC等外设都正常工作,但是却发现从EMMC启动系统的时候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芯片上电瞬间,通过BOOT0,1,2三个IO口的电平决定从哪里启动,就跟STM32的ISP一样的。
硬件上设置为010后,就会从EMMC启动,但是实际没有启动,
意外发现,用镊子短接复位的电容,松开后,就能正常从EMMC启动
以为复位电容小了,通过改变复位的电阻和电容,上电复位达到好几秒也不能正常启动。
也怀疑过EMMC上电没准备好,但是CPU需要数秒的上电复位,EMMC肯定准备好了。

通过监测系统电源电流,发现上电后,维持一个电流不变,大概150mA,一旦短接电容开始启动后
电流会变到220mA,这增加的电流可能来自CPU运转或者EMMC用电
于是做了一个实验,故意让EMMC不工作,短接CPU的复位电容松开后,电流仍然增加了,说明增加的电流确实来自CPU

那么问题就来了:
1、STM32上电后为何不工作,非要短接下电容,重新复位后才工作?
2、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额外设计一个电路来控制CPU的复位引脚,模拟短接电容的动作,
     只上电瞬间有用:保持2秒高电平,拉低1秒低电平,然后一直保持为高,不用单片机,这个咋设计?

楼主:
说明几点:
1、EMMC的VCC3V3和CPU的VDD电压都为3.3,一起上电,没有先后
2、原设计2个芯片的复位引脚是链接在一起的,实际发现,连在一起后,短接电容都无法从EMMC启动,
     2个复位信号不连在一起后,短接电容能从EMMC启动
3、EMMC的复位中,R37改为电容到地,无效。上电不能从EMMC启动,短接电容后能从EMMC启动。
4、CPU的复位信号实际有RC复位,复位时间达到数秒也无效。上电不能从EMMC启动,短接电容后能从EMMC启动。
5、CPU的NRST和NRST_CORE,不管连在一起,还是不连,也无效。上电不能从EMMC启动,短接电容后能从EMMC启动。

网友A:
先把钟振配成内部LS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钟振配成内部LSI试试

系统刚上电,选择从哪里启动的时候,和配置的时钟有关系没?
感觉这个是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做的事情

网友:
刚上电时,量下EMMC 的CMD信号,看下CPU是否发送命令过来。
正常时CPU会发送命令,从机应答

网友:
图纸上,哪个 是复位的电容?

网友:
可能实际问题是CPU没有启动,重点查一下晶振,查EMMC这个方向可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钟振配成内部LSI试试

已经测试,
确定内部LSI无效。

网友:
应该是先看看boot脚吧,你用那么大电阻,感觉是不是恰好管脚上出现要高不低的电平,先直接短结看看

网友:
可能是 MCU 本身的多路電源的上電順序有問題(如果有多路的話),或者電源上升斜率不滿足要求

网友:
芯片内部有上电復位电路,正常情况下復位电容电阻都不接也不影响上电启动,外接的復位电容电阻只在手动復位时起作用。将NRST_CORE和NRST脚悬空试试。

网友:
测试了DDR,EMMC等外设都正常工作

怎么测试的

网友:
镊子短接复位的电容不知道描述的是哪里,感觉就是复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