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的延时和阻抗,有多大关系啊?

楼主(2021-12-20):
比如说,1000mil的走线,阻抗20R 50R 80R,延时会一样吗?(信号都是低频段,1GHz以下)

网友:
1000mil不就是25.4mm?大哥,1G以下,还要操心这个?

网友:
延时是延时 阻抗是阻抗

阻抗关系的是信号完整性

如果要讨论延时 你更应该关注走线寄生电容   板材介质等

网友:
阻抗不匹配,将导致信号来回反射,相当于延时会大大拉长,影响到信号最终能够实现的最高频率。当然,如果完美匹配,那么走线的延时与阻抗无关。
这个问题对于时钟信号的多分支走线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