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触摸按键有时候会失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0):
有时候按键会失灵,按几下都没用,
需要切断电源,重新加电,这个时候触摸按键又恢复正常
经常会出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触摸按键出了什么问题,大家可否帮忙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
单片机失灵还是按键失灵

网友:
有些家电产品的触摸键在空气湿度大的时候会有失灵的情况。重新上电后,内部会自我校正一下,于是就又好使了。

网友:
因为有烫水流到触摸键盘上。

所以电磁炉我从来不使用触摸的。我使用实体按键。但实体按键和定时功能的要求让我越来越难采购。

于是,我改用了小米的99段火力电磁炉。

网友:
受潮漏电,先用电吹风加热面板触摸区域,再加热内部,从底部风机孔吹进去,有太阳的话拿去晒半天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