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速干/有韧性/能长期在100度高温下使用的单组分胶水

楼主(2021-12-20):
像704/708这类不是速干的不行,即使它有韧性

502太硬没韧性,还不耐高温,也不行。

30秒内能初固就行。
要单组分的,产品组装时间非常长,AB胶不太适用。

想不出什么胶水适合,只能求助坛友了。感谢

网友:
uv固化胶?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he6vfhjf17e
我现在连散热片都用这个了,比704快。约3~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37860428695&spm=a1z09.2.0.0.594b2e8dywtQTN&_u=he6vfhjf17e
我现 ...

谢谢,时间久了。 一个工人一小时只能装12个小配件,人工成本太高了

楼主:
uv固化胶很硬脆的吧? 3D打印机用的就硬。  另中间的UV胶照射不到,怎么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uv固化胶很硬脆的吧? 3D打印机用的就硬。  另中间的UV胶照射不到,怎么固化?     ...

uv固化首选,其次PU  但是都需要考虑冷热冲击,容易脱皮,首选说明粘接的两种材质,不然都是徒劳,不停测试

网友:
高温热熔胶?150度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时间久了。 一个工人一小时只能装12个小配件,人工成本太高了

流程不合理吧,不能先全部点胶,然后等固化后再走后面的组装流程?  我们当年组装一个含锂电池的电子设备,其中电池用704硅胶沾在后壳上。都是前一天先做电池+后壳,第二天再走正常的组装流水线。

网友C:
我们用过UV,真的很好用,流动性好,固化快,美观。但是高温100度,还是会变软一些。

网友:
不会上治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程不合理吧,不能先全部点胶,然后等固化后再走后面的组装流程?  我们当年组装一个含锂电池的电子设备 ...

干之前,要用东西固定,如果全部先打胶第二天装,那要做几百个治具。成本太高
现在想法是用手拿着打胶,要十多秒内定型。

楼主:
治具成本太高,
用手拿着定型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过UV,真的很好用,流动性好,固化快,美观。但是高温100度,还是会变软一些。 ...

UV只适用于透明的物体粘接吧? 要不中间的怎么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UV只适用于透明的物体粘接吧? 要不中间的怎么固化

如果不是表面或者透明物体使用,那就没办法了,必须要紫外线才能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治具成本太高,
用手拿着定型最好。

产线工人不得恨死你啊,另外按照你的描述手拿着都行的操作,做治具不会贵的,几百个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另外可以考虑双面胶固定一下,然后再打上704硅胶,放在旁边自己凝固。 你发个图出来大家看看估计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