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这里的无线充电路是怎么个原理啊?

楼主(2021-12-20):
WPC输出高开始充电吗?
充电和没有充电WPC_AD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C2-C5 隔直流,D8/D5/C11 倍压整流获得 V_WP:
V_WP分压后获得 AD 信号 VWP_AD.
V_WP稳压后获得 +5V, VCC 电源.

单片机根据 VWP_AD 具体采样值,决定电能传输反馈,经过 WPC、Q1、C6 耦合回传输回路,
充电发射端可以检测到上述调容信号,改变传输功率。

大致是这么个流程,然而需要单片机实现 Qi 传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