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itlab如何本地解决merge requests冲突

楼主(2021-12-20):
别人fork我的项目,对方提交merge requests,有冲突
我如何在本地解决这个冲突?
操作提示如下(victor_qiang是对方)

但是我是不能成功运行第一步的吧?因为没有权限  除非对方把我加在他的代码库中
难道要想在本地解决冲突,都需要让对方把我加进对方的项目中去?这样太麻烦了吧

问题比较初级,还望路过大神不吝赐教

Step 1. Fetch and check out the branch for this merge request

git fetch "git@gitlab.com:victor_qiang/test211220.git" 'dev'
git checkout -b 'victor_qiang/test211220-dev' FETCH_HEAD

网友A:
1. fetch 對方的修改
2. 問題不大就直接 merge 對方的修改
3. 如果 merge 有衝突,按照 git 提示修改衝突、然後 git commit 繼續完成 merge

建議全程使用 git 自帶的 gui 工具 gitk --all 查看當前的處境

楼主:
请教下。 如何“fetch 對方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fetch 對方的修改
2. 問題不大就直接 merge 對方的修改
3. 如果 merge 有衝突,按照 git 提示修改衝突、 ...

请教下。 如何“fetch 對方的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如何“fetch 對方的修改”

我喜歡 git remote add 對方的庫,然後 git fetch 對方的庫

不過,gitlab 和 github 應該網頁上有提示,如何下載對方 pull request 到本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歡 git remote add 對方的庫,然後 git fetch 對方的庫

不過,gitlab 和 github 應該網頁上有提示, ...

git remote add 对方的库 需要对方审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it remote add 对方的库 需要对方审核吗

不用啊,你 git clone 別人的庫也不用經過對方同意啊

clone 本質上是 create 一個 empty 的庫, 然後 remote add,然後 fetch,然後 checkout 的一系列操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你 git clone 別人的庫也不用經過對方同意啊

clone 本質上是 create 一個 empty 的庫, 然後 rem ...

是这样的

别人fork我的项目,但是他fork以后的项目,和我的原项目,都是私有的,不公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别人fork我的项目,但是他fork以后的项目,和我的原项目,都是私有的,不公开的 ...

如果你們是一個公司的,那麼讓他把你加入到他的庫的訪問權限裡面唄,github 免費的私有庫好像最多可以加 5 個人,gitlab 不了解,或者使用團體組織之類的功能

或者,參考 request 對應的頁面,應該有臨時供你 fetch 的連接,不須要額外的權限
譬如 github 可以點開 command line instru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們是一個公司的,那麼讓他把你加入到他的庫的訪問權限裡面唄,github 免費的私有庫好像最多可以加  ...

好的 明白了

嗯  那目前的情景确实是没有捷径的 还是要解决权限的问题才可以,谢谢,打赏:)

我去试试github的临时链接,理解下这个功能
gitlab目前没找到这个临时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