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手机端的画面组态软件

楼主(2021-12-21):
像昆仑通态,威纶通等他们在PC端都有串口屏组态软件。我现在做些产品调试的,采用modbus协议,都直接用组态屏软件组一下画面,在电脑端运行就行了。简单的产品 半小时就能弄好,很方便。
但是毕竟还是要电脑,还要装软件,还要搞串口线。
我现在产品都是有蓝牙串口的,有没有手机端就能用的类似画面组态软件,基于蓝牙串口,跑modbus协议。
手机端的蓝牙串口软件倒是有很多。

网友A:
消费品来创造价值---是小众产品
估计     体验效果不好  效益低
没有人愿意投入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费品来创造价值---是小众产品
估计     体验效果不好  效益低
没有人愿意投入进去 ...

关键问题是做岀来了如何收费,哈哈。
楼主这种用途明显是很难收到费的,所以没人做这样的产品。
比如我们的手机组态,就只能配我们的产品用。想接modbus设备也得通过我们产品来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Modbustcp的

如果是手机直连设备,也没多大意义。有意义的产品必须是有服务器端的,手机和设备都连到服务器端

网友:
同求,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C:
弱弱的请教下,组态软件能走私有协议吗?不用modbus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请教下,组态软件能走私有协议吗?不用modbus协议。

当然可以,愿意付费开发就行啊。
各大厂都有对应的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愿意付费开发就行啊。
各大厂都有对应的支持。

不是付费的,不是手机端的,电脑用的组态,走私有协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愿意付费开发就行啊。
各大厂都有对应的支持。

收费的,怎么计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付费的,不是手机端的,电脑用的组态,走私有协议可以吗?

你想用哪一家的组态,直接找对应的厂家问就行了。
愿意付钱就能要到私有协议的开发接口。
我又不知道价钱,只知道岀够了钱肯定能拿到开发接口。或者如果你是大客户不花钱也能要到。

网友:
工控行业,做一个项目通常有N种方法都能完成。有便宜的,有贵的,有固定功能的,有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
便宜有便宜的做法,贵有贵的做法。要求高可靠性,高性能,跟随便做个样子货,价钱能差很远。或者非要定制一点什么特殊功能,跟不定制又能差很远。
所以呢,不懂这一行的客户,遇到一个需求,根本就不该自己做方案,而应该找懂得的人来做方案。我见过太多客户自己做主多花很多钱还降低可靠性的方案了,反正是他的钱,他作主,好言难劝那个什么什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想用哪一家的组态,直接找对应的厂家问就行了。
愿意付钱就能要到私有协议的开发接口。
我又不知道价钱 ...

谢谢,我查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查下相关的资料。

对普通人来说,想吃某种面条,去市场上买就行。但有些人的想法就是不同:我就要吃一种形状和市面上都完全不同的面条,我准备自学机械知识,去设计一个压面机,花钱造岀来,专门压我想要的那种特殊形状的面条。哈哈!
希望你做岀来了在这里告诉我一声。。。
95%以上比例的人,想自已做私有协议都是没意义的。希望你是剩下的5%

网友:
想要手机组态并且可以直接连设备的,可以找苏州库德莱兹。当然他们服务器端的授权费也不便宜。。。
我们的组态不支持直连设备,只能连我们模块,通过我们模块去连设备。我们的电脑组态这样用是完全免费的。手机组态按云端帐号收费。

网友(2022-03-07):
给你推荐一个开源的纯web组态软件,现在的手机浏览器也能访问里面定义的监控画面,不知能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开源地址 https://github.com/bambooww/iot-tr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