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的win7,为何识别不了4G的内存?

楼主(2021-12-21):
(图片)

网友A:
已经识别出来了,4.00 GB,2.99 GB 可用是告诉你只能用2.99G,有1G被别人占了,你用不了,不是系统不能识别。一般是显卡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识别出来了,4.00 GB,2.99 GB 可用是告诉你只能用2.99G,有1G被别人占了,你用不了,不是系统不能识别 ...

显卡占不了那么多吧。。。

网友:
上古神器,我也有,不过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945芯片组最大支持3gb左右。这货不支持4g内存,因为它一共就32位地址总线。

网友:
核显吃内存

网友:
楼主的T7400古董CPU啊。。。

网友B:
单位有一批联想i7-6700的,装32bit的win7,win7系统报告的确说是4G的,可用就是2.09G,换64bit的win7就完全正常。
win7是2012年的联想跟机光盘,win7 pro sp1 OEM盘,不是ghost也不是一键恢复那种,是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
加过独显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有一批联想i7-6700的,装32bit的win7,win7系统报告的确说是4G的,可用就是2.09G,换64bit的win7就完全 ...

32bit 系统是支持不了4G内存的。

win7系统32位支持的最大内存大约是3.25GB,即2的32次方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bit 系统是支持不了4G内存的。

win7系统32位支持的最大内存大约是3.25GB,即2的32次方byte ...

2^32不正好是4G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32不正好是4G么?

同问。

网友:
给大家科普一下。

32位系统只能用4GB内存这个说法其实是个谣言
首先明确一点,只要是支持数据执行保护的操作系统都是支持PAE,可以利用36根地址线访问64GB内存的
甚至还有一种37bit地址线的:
“X86 client versions with PAE enabled do have a usable 37-bit (128 GB) physical address space”

证据在此: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l-address-extension

那为啥只有4GB不到,答案就是人为限制
XP之后的各个版本Windows内存限制都在这个页面里面有写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 ... or-windows-releases

32位的Server版本最大标称是64GB,而实际中通过破解系统的方式,也能让32位的XP、Win7使用64GB内存
不要相信网上一些用都没用过就胡说八道的
我上学的时候,实验室的电脑就是12GB内存上跑的Win2003
自己的G45M平台的笔记本用ReadyFor4GB破解了Win7用了好多年也没问题

另外,64位系统也别想用2的64次方字节的内存,比如Windows 7 Home Premium x64只能用16GB内存
还有2GB、1GB这种的内存限制,很明显人为的。

网友:
这种老古董电脑为啥还不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