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2022年了,手持式LCR推荐?

楼主(2021-12-21):
以前从未使用过LCR,主要目的是检测老仪器上的器件是否正常,需要支持到100k频率,意向机型:
1. Agilent U1733C 不支持4线
2. 同惠 TH2822E
3. 求推荐

网友A:
我买的优利德UT612
比较便宜,可以上到100K,用9V电池的,支持4线
我看那些又有手持表又有台表的用户说,手持表就是方便,要精密还是靠台表

网友B:
我买的同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优利德UT612
比较便宜,可以上到100K,用9V电池的,支持4线
我看那些又有手持表又有台表的用户说,手持表 ...

手持表主要考虑是家里没有地方放,精度要求不高,只要接近真实情况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同慧,好用。

私下消息,哪里买的?网上有很低价格店,就是不知道这里水有多深

网友:
我用的UT612,没有其他更高级的做对比,目前用着挺好。手头还有一个简易版的LCR,DT71,是一款智能镊子,精度一般,在我的可接受范围内,但是操作和测量比较便捷

楼主:
查阅资料,网上测试结果认可度较高的是(u1733c),就是这机器已经出来很多年了,马上2022年了, 花2000买这个值不值?

网友C:
前段时候刚败了个TH2822E,相比其他多了个DCR和测试电平可调,还有就是官网标称0.1%基本准确度,比其他100K电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候刚败了个TH2822E,相比其他多了个DCR和测试电平可调,还有就是官网标称0.1%基本准确度,比其他100K ...

求购买商家,私信下购买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购买商家,私信下购买价格?

你设置的是非好友不能私信

网友:
同样准备买个手持LCR,有好型号或货源的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私下消息,哪里买的?网上有很低价格店,就是不知道这里水有多深

就华强北卖仪器那里买的,没问题,不过有5,6年了,学foc控制时买的,确实很方便,很有用!

你可以找淘宝商家在华强北的买也行,另外看看有没有官方的旗舰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华强北卖仪器那里买的,没问题,不过有5,6年了,学foc控制时买的,确实很方便,很有用!

你可以找淘 ...

华强北很多年不去了,网上买价格实惠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强北很多年不去了,网上买价格实惠点啊

就1千来块,能便宜到哪里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强北很多年不去了,网上买价格实惠点啊

链接我私信你了,加好友私信24小时也只能发一条,全新到手价1650,你看看全网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不?

网友:
买个二手的,200多元,很香

网友:
同惠的2822电池仓正好可以放一只18650,我就改装了,加了一个小升压板到9V,很久很久没换电池了

楼主:
看了一圈, 这两个表都不错, 个人更倾向于agilent u1733c

主要原因还是, 测试值可信度较高. 在手持表范畴内.

网友D:
有台1733c 100k 带全套原包装说明书,以前做电源时候买的,公司有台式的,所以基本没用成色新,1800包邮,有收的兄弟么?全套原厂包装配件,有描述不相符的地方,我出邮费退回来
修改原因:增加退货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台1733c 100k 带全套原包装说明书,以前做电源时候买的,公司有台式的,所以基本没用成色新,1800包邮, ...

安捷伦还是是德的标, 配件有哪些?有意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个1733,用着还行,主要是方便。如果要考虑精度还是上台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捷伦还是是德的标, 配件有哪些?有意

肯定是是德标志了,安捷伦标志的机器都年代比较久远了,所有东西都在下图了,好像马来西亚产,晚上回去看一下

网友D:
顺带说一句,自用设备无拆无修,不知道怎么定义成色,8成新不过分

网友E:
用了TH2822E几年,表的本身性能很好,但有一个重大缺陷是用久之后夹具和表对扣的PCB镀金接触部分和表的镀金簧片接触不良,导致测量值总是乱跳,清洁干净后一段时间复发。这应该是这类手持表的通病
最后升级了一台TH28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我私信你了,加好友私信24小时也只能发一条,全新到手价1650,你看看全网还能找到比这个更便宜的不? ...

哥们,用手机看没注意私信,不好意思。
我记得当初好像也是这个价格,为了自己,不用再比价了,学好电机控制,一般一个月2,3万,还在乎这点钱。

我的是安柏AT825,配ATL501C   4线的夹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圈, 这两个表都不错, 个人更倾向于agilent u1733c

主要原因还是, 测试值可信度较高. 在手持表范畴内 ...

你这对比表里刚好没有同惠的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了TH2822E几年,表的本身性能很好,但有一个重大缺陷是用久之后夹具和表对扣的PCB镀金接触部分和表的镀金 ...

这种夹具都有这个问题,其实同惠的TH2821A/B那种两边带螺丝锁起来的非常可靠,搞不懂为啥要换成现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带说一句,自用设备无拆无修,不知道怎么定义成色,8成新不过分

方便的话,晚些给看看测试图:电阻,电容,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对比表里刚好没有同惠的表。。

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说同惠2822c的表现不错,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夹具都有这个问题,其实同惠的TH2821A/B那种两边带螺丝锁起来的非常可靠,搞不懂为啥要换成现在这种? ...

我看安截伦手持表也是这种设计,估计是抄的。

网友:
我有U1733C,可出

网友F:
单位有台表,但不太方便用。一直用自己焊的许老师电桥,用来测电感,电容,电解的esr,电池的内阻,电线的电阻,非常好(和台表比过,1kHz下精度超预期),只是频率最高7.8kHz。最近也在念念买台100kHz的lcr,看vc4080手持lcr,价格才600多,6个频点,最高100kHz,看纸面指标个人感觉够用了,不知楼主和各位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位有台表,但不太方便用。一直用自己焊的许老师电桥,用来测电感,电容,电解的esr,电池的内阻,电线的 ...

已经购买坛友的u1733u,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到手了研究下,暂时只能通过表格的测试结果看

网友:
已经和楼主成交,有任何不符合描述的地方,只要没有损伤,都可以退给我,邮费我付

网友G(2022-10-25):
看中了同惠 TH2822E有没有好的店铺 在过客问过比X宝还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中了同惠 TH2822E有没有好的店铺 在过客问过比X宝还高

海鲜市场买新的,价格一般都很给力
我去年在那买了台全新原装TH2830,是某宝7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海鲜市场买新的,价格一般都很给力
我去年在那买了台全新原装TH2830,是某宝7折 ...

买了台2822E 价格18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了台2822E 价格1800块

哇咔咔,这么便宜?

网友:
100元电桥镊子先用着

网友:
我买的汉泰的,支持4线,几百元

网友:
搭车收一台电桥,

网友:
标价下浮150块 。感觉不是现货这人去调货去了

网友:
找大品牌找贵的买因为你今天买了一个便宜的明天还是要买贵的,纯属重复投资很不划算。这玩意一旦钱花的多了就变得好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了台2822E 价格1800块

同惠 TH2822E,我前天1500咸鱼入手了一块全新的,到手发现好重的胶味(农药味)啊,20cm范围了,要被熏晕。放了一天都还味挺大。你的表有异味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惠 TH2822E,我前天1500咸鱼入手了一块全新的,到手发现好重的胶味(农药味)啊,20cm范围了,要被熏晕。 ...

基本没有味道

网友:
我感觉买便宜的就行,我有台式同惠的,一年也难得开机一次,精度高有什么用,而且拿来测量的电容 电感就不是什么高精度的,一直变化,测量人家的标准电容就稳稳的,我现在都用淘宝几十块的那种智能测量仪, 阻容 三极管 mos管一机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本没有味道

机器装袋子捂了一年多,像是那个橘黄色软包胶的气味。挨近辣眼睛,很诡异。

网友:
目前我用一个铝外壳的,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