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在有邮元器件时,需要邮寄到货后才下单元件库中元件问题

楼主(2021-12-21):
    嘉立创SMT下单的流程是这样的:SMT下单A------选库中元器件B-----发现缺件C-----标记邮件D------(可以选择先付款)E-------邮寄件到后下单购买元件F-----生产G
    问题出在:完成E步骤后,由于邮寄的时效性导致嘉立创去进行F步骤时发现有些元件又买不到了就又回到C步骤。
    所以希望嘉立创能够在E选项选择付款后就锁定当前的元器件而不是宇宙有尽头嘉立创的元件缺货无尽头。

网友A:
LZ您好。
客户在嘉立创下单,嘉立创这边会占用库存,并锁定。
嘉立创并且会过滤商城 10%(最小包装)的现货数量。会因为是尾数问题系统上的数与仓库数对不上。,导致下单有货,发货的时候没有。
我们会尽力优化此问题给用户带来的不便。

您可以提前在嘉立创预订器件,防止没有货。
也可以邮寄器件到嘉立创贴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您好。
客户在嘉立创下单,嘉立创这边会占用库存,并锁定。
嘉立创并且会过滤商城 10%(最小包装)的现 ...

是的,我这边下单且付款了,你那边直接到商城预定就可以了呀。为啥要备货占库存,或者等邮寄的件到后再下单,然后发现缺货再沟通,再邮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是,解决方法是先把芯片下单买下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解决方法是先把芯片下单买下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但是很麻烦 ...

看来嘉立创近期是不打算改变策略了。我打算以后常规的电阻电容直接用库,其它的都直接买了省得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嘉立创近期是不打算改变策略了。我打算以后常规的电阻电容直接用库,其它的都直接买了省得烦 ...

先买下来比较放心,我一开始选了一个有库存的,设计完打板的时候就没有了

网友C:
提前接近整盘或整盘的备料是最好的,不会缺自己用的。
与商城元件整合后,也许能解决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前接近整盘或整盘的备料是最好的,不会缺自己用的。
与商城元件整合后,也许能解决一部分。 ...

就打样让客户整盘买吗?
应该只要能付款成功,缺少的元件JLC自己解决吧?

网友:
元件组成很丰富:
一直在用的,时不时总遇缺货的,经常用到的,价格波动不大的,不贵的,适合整盘备料,上料费优惠到5元/种(只要是这一盘的料,不管哪次用),整盘的另外的好处是一般比少量的价惠些,实在用不完,可以分享给其他想选这个料的客使用。
因为现在可贴的元件是大量放开了的(有几十万种了),只要您需要,就能免费申请(只要大概封装做得出来,能上机,约2小时左右EDA就给通过),商城再编好物料编号,EDA上架,就能供大家选择邮寄这个元件(这些是要临时做封装的,需要多加1天做封装的时间);
又因为,大家都申请自己喜好的,所以系统上好多是能贴能焊,但也形成了好多0库存的,会库存不足。
又因为,系统上的元件大约2天占用时间,替换后只有1小时的占用时间;元件一直在循环,可能来几个大单,您要用的某1-2个料,较快用完了;有时采购的到付了,较短时间内又被充了库存。这个随机情况很难把握。

与商城元件整合后,也许能解决一部分缺料情况,这个涉及的情况比较多,还需要较多时间来推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