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网络设置TCP IP 自动获取后,关机后会变回手动

楼主(2021-12-21):
如题   会自动变成手动模式,然后手动里都是空的 导致无法上网,    期间用过360断网恢复等软件,怀疑被锁定了  有碰到过这样情况的朋友吗?

有时候重启后无法上网  查看是自动模式又跳成手动模式了

有时候 干活干去  就又不能上网了,同一个办公室别人的电脑都没问题,    有碰到过相同情况的吗

操作系统 WIN10

因为笔记本每天来回带   所以不能设置成手动IP

【重新删除网卡驱动  再重新打上驱动后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能多大问题啊,可能是里面附带的流氓程序绑架了您的机器,做个干净的系统,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多大问题啊,可能是里面附带的流氓程序绑架了您的机器,做个干净的系统,解君愁。。。。 ...

卸载了 原先的驱动  后面重新安装就没碰到过了,  应该是被 安全软件 固定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