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助手DFM图跟SMT贴片预览图不一致,以哪个为准?

楼主(2021-12-21):
BOM 匹配的时候,右侧预览图有些ic方向不对,调整成合适方向后,下一步到SMT贴片示意图,部分元件方向又变了,请问应该以哪个预览图为准?

软件用的jlceda,官方库

网友A:
以最终的dfm检查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最终的dfm检查结果为准

是不是下单确认时的 SMT贴片预览图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下单确认时的 SMT贴片预览图 ?

付款后2-3个小时查看SMT订单有个DFM检测可以看高清步兵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付款后2-3个小时查看SMT订单有个DFM检测可以看高清步兵大图。

感觉只能这样了,有两个元件根本不受自己操作的旋转控制,无论怎么调出来角度都是错的,不知道生产前会不会有人工看过调整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只能这样了,有两个元件根本不受自己操作的旋转控制,无论怎么调出来角度都是错的,不知道生产前会不 ...

是的,这个助手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JLC的SMT挺奇怪的,前几天返单,按理来说都是以前的作业参数,后来他们自己DFM还是找到了若干个修正问题。

网友:
付款后,以 修改后的 DFM图为准(这个才是SMT工程做过工程资料的文件)生产以这个为准(暂时的话:插件3D图,贴片2D图)。
若发现了问题,请尽早帮提出来,联系贴片系统里对应的联系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