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直推可控硅电路出现负载两端电压过低

楼主(2021-12-21):
电路如下:
出现的问题,就是负载两端的电压在130VAC,输入电压:230VAC,电阻丝的功率700W。开始以为是驱动电流不够,但是改成直接用电源电压5V触发,也是一样的结果。大伙帮忙分析看看,如何改进。由于是小家电的产品,对成品比较敏感,所以可控硅的RC吸收电路省掉了。

直接用5V触发,测试一下负载2端的波形,有点异常,上半部分没有了,哪位大神分析一下原因。我触发信号一直加上的。

网友A:
你的同步电路在哪里?没有同步,那么触发的时间肯定不对,变成斩波调压了。

网友A:
如果你不想调压,只是想把双向可控硅作为一个开关来用,建议加一个MOC3063之类的专用光耦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同步电路在哪里?没有同步,那么触发的时间肯定不对,变成斩波调压了。 ...

就做开关用。不调压。应该可以不用同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想调压,只是想把双向可控硅作为一个开关来用,建议加一个MOC3063之类的专用光耦来驱动 ...

主要是考虑成本,所以没用加光耦。小家电上面的利润比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成本,所以没用加光耦。小家电上面的利润比较低。

理论上可以不用加光耦一直触发,但是没那样用过,不清楚效果。

网友B:
T1,T2对调看看,R8要接三极管,IO控制三极管B极;MCU的IO口能灌50mA?

网友C:
LZ要讲成本,那应该直接用那种输出5v的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T2对调看看,R8要接三极管,IO控制三极管B极;MCU的IO口能灌50mA?

MCU出来是要接三极管,我现在那里接5V电压直接驱动也是一样。调换T1T2后,好像不能关断了。输出电压是和输入电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要讲成本,那应该直接用那种输出5v的电源芯片

主要是需要一路12V,有一个风扇要提供电源

网友:
直接测试交流的波形看看,开始段导通,中部不会断开,

楼主:
结贴。  最后解决办法是:更改电源部分电路,将7805输入端和T1连在一起,采用低电平驱动,测试波形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  最后解决办法是:更改电源部分电路,将7805输入端和T1连在一起,采用低电平驱动,测试波形就正常了 ...

说错了吧!T1也不就是7805的GN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