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用做H桥的1MHz开关频率的中功率mos管

楼主(2021-12-21):
求推荐用做H桥的1MHz开关频率的中功率mos管,要求耐压不低于100V,电流不低于5A,Nmos和Pmos 都帮忙推荐一下吧,谢谢!

网友:
MARK.

之前我用2104+3205,  最高400多Khz。

网友:
虽然我有方案
但直觉告诉我,楼主的设计需求有很大问题

网友:
氮化镓分分钟10M以上,LMG5200随便用

网友:
mos不是随便都能到1MHz吧?只要驱动没问题

网友:
1M 频率 很少人用到吧,太高了,大多数估计都是几十K,少数上百K的。

网友:
MOS输入电容太大,H桥这种设计干到1MHZ需要很厉害的驱动。如果只是射频放大就简单了

网友:
HIP4081AIBZ
这个驱动可以到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