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矿机 zynq PS 代码有30%概率下载失败 ,需要断电后才能成功

楼主(2021-12-21):
不知道什么原因, 每次都会弹出不同的错误    需要断电重新启动板子才能重新下载

PS  换过好多块矿机了问题 依旧存在,换过 下载器了  问题也存在

有时候下载成功了 板子运行了   不断电,下一次下载 又会出现问题

应该不是下载器连接的问题, 直接用排线连接的 也换过不同的排线了

网友A:
换最新的vivado+vitis重新生成+编译fsbl+bootloader+elf。这是硅版本问题。老版本vivado很容易遇到DDR3初始化失败的情况。

另外SD卡启动也容易出现DDR3初始化失败的情况,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它能启动一次,那么后面一般都能成功启动。总之可能是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最新的vivado+vitis重新生成+编译fsbl+bootloader+elf。这是硅版本问题。老版本vivado很容易遇到DDR3初始 ...

原来还有这种隐藏BUG    我一直在找下载器的问题 ,

不过好奇怪 这么大的BUG 全网搜索竟然一点相关的信息都没有搜索到

之前用的vivado 版本是2018.3的,  每次弹出来的不同报错  网上搜索 确实都和DDR有点关联

嗯嗯 我明天试试看新版本的  VIVADO  试试  感谢

网友B:
我最近也玩这个,2021.1版本,觉得vitis不好用,准备换个其它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玩这个,2021.1版本,觉得vitis不好用,准备换个其它开发环境,

vitis你多用用就好了。就是eclipse套了个壳,不过ec的工程管理是真的弱鸡,所以打开环境时xilinx会每次启动都要选择环境变量(也即工程路径)。

网友C:
你这还算好的,我这遇到更奇怪的问题呢。FPGA编译的bit文件,同样的工程,同样的vivado 2018.1,3台电脑上面,只有1台编译出来的是正常的可以使用的。其他2台编译出来的有点奇怪的问题。是做24通道AD采样的,有问题的是某个通道波形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还算好的,我这遇到更奇怪的问题呢。FPGA编译的bit文件,同样的工程,同样的vivado 2018.1,3台电脑上 ...

   第一次玩ZYNQ   没想到坑那么多 ,  以前玩纯FPGA  都没那么无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