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替代KSZ8863的PHY IC。

楼主(2021-12-22):
如题,产品需要两个网口,之前是使用KSZ8863,现在买不到了,求介绍,谢谢。

网友:
这芯片, RMII 接口的,拆机都没货; 苦逼的电工们,

网友:
DM8203,台湾的。能不能买到就看采购能力了。

网友A:
2个单独的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个单独的不行么……

Switch的两个网口有交换功能,连到CPU的一个MAC,你用两个不得要CPU有2个MAC么,而且还要软交换。

网友B:
以前也用这个料,还好用量不大,还有些库存。后续再生产也只能换交换机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用这个料,还好用量不大,还有些库存。后续再生产也只能换交换机芯片了 ...

有没有找到什么可换的型号呢?

网友:
这个片子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找到什么可换的型号呢?

我看你用RTL8305NB-CG?可以代用吗?只用两个口,其它的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用RTL8305NB-CG?可以代用吗?只用两个口,其它的不用。

8305没mac口啊,有五个网线口
用8863的不可能不用ma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8305没mac口啊,有五个网线口
用8863的不可能不用mac口

看到之前有坛友介绍RTL8211,我找不到资料,你对REALTEK(瑞昱)应该熟悉一些,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这个某商场上还有现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之前有坛友介绍RTL8211,我找不到资料,你对REALTEK(瑞昱)应该熟悉一些,你看看这个能不能用,这个某 ...

你是要普通的phy还是要交换机?
8211是个p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普通的phy还是要交换机?
8211是个phy

带有交换机功能的PHY,就是代替KSZ8863的,我查到有KSZ的其它芯片,如KSZ8873,但肯定也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有交换机功能的PHY,就是代替KSZ8863的,我查到有KSZ的其它芯片,如KSZ8873,但肯定也买不到。 ...

我没发现RTL8211是交换机啊!
我看到的资料,它就是个单口的phy

市场上常见的一个mac口两个网线口的交换机芯片,之前好多年以来8863都是最便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