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否用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并长期使用?

楼主(2021-12-22):
本人现需要20V1000uF无极性电容,能否用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实现并长期使用。,群里有没人这么用过?

网友A:
以前那个谁申请的专利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那个谁申请的专利就是这样的

大华为……

网友B:
你的目的是什么?不能整成直流用么?

网友C:
不可以。。无极性要这么大容量?做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目的是什么?不能整成直流用么?

是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无极性要这么大容量?做什么需要这么大的交流电?

不可以,那就不这么干了

网友:
并上二极管。。。

网友:
你敢用小心侵犯到别人的专利 底裤都陪得没有

网友:
假如正极在外负极在内, 还需要再在中间抽头串个大电阻, 接到一个保证比两端都负的辅助电源上... 不够折腾的

网友:
以前见过很多音箱的分频器都是用两个电解电容串一起当无极性电容用的。

网友:
不说工作电流和频率范围就是耍流氓

网友D:
不建议这么用,大电流下会发烫鼓包,这个电容我以前买过,音响用的,市场上应该容易买到的,价格稍微贵一点。

网友:
技术思维是“量化”,1000uF/25V电解的纹波电流,KG系列680mA@120Hz, SK系列2500mA@100KHz

因电解电容所能承受的反向电压极低,必须限制在1V以下。

假设额定电流与频率无关,则KG系列的频率在0.68Arms电流下频率不得小于154HZ,SK系列在2.5A条件下频率不得小于56H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这么用,大电流下会发烫鼓包,这个电容我以前买过,音响用的,市场上应该容易买到的,价格稍微贵一点 ...

要用电容,直接找厂家要样品,索要规格书,那里需要花钱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要用电容,直接找厂家要样品,索要规格书,那里需要花钱买

白嫖?还能这样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嫖?还能这样操作啊

白嫖算啥,嫖了还要吃!!!大多数情况是厂家屁颠屁颠自己送过来,还要拉你去喝酒(我历来是拒绝了),每年丢掉的各种样品没100斤也有几十斤。MOSFET和IC五六斤。快点练画板子出来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