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小尺寸的电池连接器

楼主(2021-12-22):
电池就是普通的3.7V 150ma锂电。电器参数没什么要求。最好是好订购电池的款式。
目前用的是这种1.25mm连接器。但是问题是这种卧贴段子有7mm宽,太大了。

我也看了SH1.0连接器,只有4mm宽,但是没有用过,也没找到能直接买的电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坑?

求推荐一种小些的连接器,卧贴端子能窄一些,板子空间不够,谢谢。

网友:
实在找不到窄的,可以用直插,很窄,

网友A:
告诉你个神奇的事情
ZH1.5系列是比mx1.25系列窄 一点的,主要是两侧固定加强焊盘的结构

网友:
同求...航空-小型-高速连接器,以太网通讯+机载设备,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神奇的事情
ZH1.5系列是比mx1.25系列窄 一点的,主要是两侧固定加强焊盘的结构 ...

感谢分享,还真是这样。
主体部分ZH1.5只比mx1.25宽0.25mm,但是胜在没有耳朵。

网友:
容量小用SH1.0的

电流大用CPB9506公母座

网友:
学到了 端子线知识。

请问还有种板对板链接的 常用插座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