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下单smt的bom和坐标文件是否都需要多个子板一一对应?

楼主(2021-12-23):
如题,下了个拼版,一拼20,坐标文件是kicad导出的,打开看了下,和20个单板的零件一一对应,也就是每个零件有重复20个不同的坐标。bom用kicad原理图导出的,只有一个单板的数量,下单smt时候元件匹配报错,说元件有错误找不到,是否bom里面的内容也需要手工复制增加到20份?

网友:
导出单板的坐标文件就可以了,BOM也用单板的,下单时告诉SMT厂是单板坐标文件,其它的事STM厂会帮你搞定。

网友:
转出单只的坐标文件,用单只坐标文件能下SMT也是可以的。若被系统误认为坐标是拼板了的话,在BOM匹配页面的=》拼板信息里,也可以手工改选 坐标是单只/单片。

网友:
我一般是缴纳10元 ,请人工核对

网友:
BOM与坐标,只要是对应的,只需要单只的就可以了。 BOM不要复制20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