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PPR管和三通选什么型号比较好

楼主(2021-12-23):
管道使用时间长细菌就会多,选什么类型的PPR比较适合厨房。

网友A:
厨房最好能用北美或奥州生产的高纯度铜管,用无铅焊锡连接做饮用水管。国产的目前含铅量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厨房最好能用北美或奥州生产的高纯度铜管,用无铅焊锡连接做饮用水管。国产的目前含铅量比较高。 ...

现在铜管不好买了吧?

我看都是使用ppr的。

其实自己家使用铜管,除了耐用外,没有什么用处,外面的水管都是铁管或ppr。

ppr埋在水泥里,估计使用50以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铜管不好买了吧?

我看都是使用ppr的。

室内裸露的PPR管是否要包起来

网友:
想好些选择公牛沃顿热水管,里面有抗菌涂层。接触空气的特别是紫外线还是需要保护的。不保护可以用20年。保护起来用50年,毕竟50质保。用铝箔纸贴一下。

网友:
日丰有一种磁芯管/PPR

网友C:
现在也有使用不锈钢饮水管的,就是安装比较麻烦

网友(2022-11-07):
引用 楼主:
室内裸露的PPR管是否要包起来

裸露的PPR管用什么包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厨房最好能用北美或奥州生产的高纯度铜管,用无铅焊锡连接做饮用水管。国产的目前含铅量比较高。 ...

铜管是完美级,香港饮用水好像都是用铜管,
请问国内那里可以习到饮用水铜管?什么品牌?
含点锌也可以,那就是黄铜,也安全,含铅就不行,
另外冷库行业用很多大铜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也有使用不锈钢饮水管的,就是安装比较麻烦

304不锈钢里面有种成分致癌,
镀锌铁管就是不耐用/生锈,其他安全性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裸露的PPR管是否要包起来

你准备用什么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4不锈钢里面有种成分致癌,
镀锌铁管就是不耐用/生锈,其他安全性也可以, ...

304不是食用级别么

网友E:
我最近看抖音,美国的水电工,他们水管好像都是铜管。why?我们为什么都用ppr?哪位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看抖音,美国的水电工,他们水管好像都是铜管。why?我们为什么都用ppr?哪位大神给科普一下? ...

成本低和好施工也是ppr的一个重要邮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