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9V的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21-12-23):
多年前买的手持仪表配的一块可充电电池,现在要用,电池身上没有插口。配了根USB线,但没发现电池上有相应的插口。

网友:
镍氢电池是有专门的充电器的。
不过你用直流电源给它充也是可以的,设置好限流值以及电压点就行了

网友:
多年以前的充电电池应该挂了,买新的好了。别折腾了。
USB线是连电脑用的,不是给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
8.4v = 1.2v *7,这就是个 1P7S 的镍氢电池组。

算好充电电流(0.1C = 26mA),限压到 1.4v*7= 9.8v 就可以愉快充电了。
实际因为电芯无法均衡,容量会小一些

网友:
这个电池好办得很,12v电源串一个200欧姆~1000欧姆的电阻慢慢冲就是了,估计下时间后表量量,电压差不多够了就行了。
不要那么认真:)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热心的朋友指点,先暂时买了块一次性的用了,这个可充的有空用个可调稳压电源限流充下,看是否还可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