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220V开关电源改380V有几种方法?一个朋友问的。

楼主(2021-12-23):
请教朋友们220V开关电源改380V有几种方法?一个朋友问的。一是拉一根线对地,二是半波,三是两根线直接从220V那里进,第一种不改参数,后面的都要改参数。

网友A:
半波不需要改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波不需要改参数吧

峰值500v。

网友:
自耦调压器  半波的话注意电容耐压值,空载可能有540,别暴电容

网友B:
要改一大堆元件,建议重新买,也欢迎找我订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改一大堆元件,建议重新买,也欢迎找我订制

改个电源多少钱?合适的话包给你算了,可以论坛私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个电源多少钱?合适的话包给你算了,可以论坛私聊。

“改个电源”,这个,没兴趣!批量性的需求可以考虑。

如果只是改一个,建议你贴出足够的图,大家一起帮你出主意。我宁愿在论坛里大家一起讨论,也不会收你(那怕)几千块钱

网友:
前面加个380转220的变压器, 最简单, 这种变压器一般是自耦变压器, 体积也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