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精英版使用SDIO DMA读取SD卡数据失败

楼主(2021-12-23):
我想使用正点原子的STM32精英版的SDIO官方例程读取SD的数据,使用DMA模式读取,代码中将模式设置成DMA模式,读取数据始终卡死,网上说药开硬件流控,我也开启了,但是依然读取不出来,一直卡在等待传输成功那里,请教一下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或者是哪里还需要配置,各位大佬有啥解决办法没

网友A:
好像dma模式是有问题,我用的查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dma模式是有问题,我用的查询模式

查询模式是可以正常读取数据,但是换成DMA模式就直接读取不到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询模式是可以正常读取数据,但是换成DMA模式就直接读取不到数据了

我这边也是哦,呼唤原子哥。。。。
有时间去他论坛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也是哦,呼唤原子哥。。。。
有时间去他论坛问一下。

哈哈,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