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USART的TTL怎么接多个TTL通讯的设备?

楼主(2021-12-24):
不多,6个TTL的设备进同一个USART,都有读写的功能。

网友:
一路发转多路收还可以加驱动实现,同时首发几乎不可能,除非靠软件加其他辅助手段来实现

网友:
再加个MCU做中继吧

网友:
方法1:转485
方法2:有串口多路开关
方法3:主发送直接连接,接收做开关
方法4:全部并联,主发送与其他设备接收直接连接,软件做协议,匹配地址的设备发送数据,不匹配的端口不要设置输出

楼主:
可以轮询通讯,这些TTL的设备,就5V、GND、TX、RX这4根线,如果转485,还得自动收发切换。给推荐个串口多路开关呗。

网友:
多用几个74HC4066

网友A:
6个二极管接从设备的TXD;   从设备的RXD脚并联

这个是最简洁的方案

网友:
估计也没有GPIO去控制切换。

网友:
直接做个485信号的转接板,主从都用Max13487,啥也不用管了。

网友:
从设备是否会主动发数据,如果主动发,那就无解

楼主:
有的设备是主动上报,有的设备需要按命令上报。

网友:
可以做成环形,就是延时有点大

网友:
搞成ii2c通信

网友:
7楼办法可以,
我的就这么用的,3路TLL,通信
当然是一收一发,不同时通信

网友:
我曾经见过有被逼的 对uart 在芯片内做重映射的,分时将uart 映射到不通引脚上

网友:
换个串口多的芯片不行么?要么扩展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个二极管接从设备的TXD;   从设备的RXD脚并联

这个是最简洁的方案

朋友有电路示意图吗?我现在也搞了一个ch340n,想接两个ttl片子,目前ch的片子也被炒的很高了。。

网友:
谢谢,我试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一个芯片!!

网友:
可以做的,需要你自己控制好收发配置。注意从设备的TX端口

网友B(2023-04-23):
引用 网友A:
6个二极管接从设备的TXD;   从设备的RXD脚并联

这个是最简洁的方案

不错的想法 请问有没有实际批量产品用过 二极管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想法 请问有没有实际批量产品用过 二极管用什么型号比较好

IN5819 , IN4148 这两个都试过

这个问题高电平是上拉电阻提供,电流不是很大,线不能拉很远,1K电阻, 30cm没问题。4路,115200波特率。

要用示波器检验边沿是否足够陡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5819 , IN4148 这两个都试过

这个问题高电平是上拉电阻提供,电流不是很大,线不能拉很远,1K电阻,  ...

可以直接用与门啊,这样驱动能力也大了,速度也够了,也没有0.7v的压降了,其实二极管就相当于是与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与门啊,这样驱动能力也大了,速度也够了,也没有0.7v的压降了,其实二极管就相当于是与门的 ...

SN74HC08PWR

没错,1块钱解决。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设备是主动上报,有的设备需要按命令上报。

每个设备都会不定时主动上报,那就做成环形。每个设备有自己的ID,收到一帧数据后不是自己的ID则发送到下一个设备。
最惨的就是主设备的下一个设备,要转发多次才能到达主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