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您们的板子抗干扰咋做的?自己咋测的?

楼主(2021-12-24):
电工们,您们的板子抗干扰咋做的?自己咋测的?不可能一直给专业机构测吧,自己要先试试吧。

网友A:
自己有仪器,那就自己在家做了。
如果需要证书,那必须去专业机构做了。
首先根据客户需求做型式试验大纲,如果是自研产品,可根据行业标准做试验大纲。然后把大纲发给摸底试验室报价。试验。。。整改。。。试验。最终到可出证书的试验室排队做最终试验。

网友B:
送第三方机构  摸底   一般EMC 里面的 脉冲群  静电  浪涌  三个 扛过去了 稳定性没什么问题了

摸底价格大概是  500-700每小时   三个项目顺利的话 一个多小时够了

如果要测试对外的干扰  辐射发射  传导发射两个项目要摸底

网友C:
一般十几个交流接触器放在机子旁平繁通断,模拟现场,有时上电火花真空检测器来强干扰,看机子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仪器,那就自己在家做了。
如果需要证书,那必须去专业机构做了。
首先根据客户需求做型式试验大纲, ...

就是没仪器,看有没有土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第三方机构  摸底   一般EMC 里面的 脉冲群  静电  浪涌  三个 扛过去了 稳定性没什么问题了

摸底价格 ...

很多都不搞这些,但自己要测试,想用土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十几个交流接触器放在机子旁平繁通断,模拟现场,有时上电火花真空检测器来强干扰,看机子稳定不 ...

还要大电机吧。

网友:
高手和老鸟都是跑测试行泡出来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网友:
扣扣叟叟的,项目晚10天完工,损失够跑上百次测试行。对老板不负责,对自己也不负责

网友:
看的我都想分享少年龘阿龘宾,8部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都不搞这些,但自己要测试,想用土方法。

你不打下 脉冲群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做的设计有多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十几个交流接触器放在机子旁平繁通断,模拟现场,有时上电火花真空检测器来强干扰,看机子稳定不 ...

不加上电机负载,只是接触器在那里动作效果怎么样

网友D:
静电、群脉冲、浪涌三合一的测试机器有的品牌也不贵,想长期做产品的必须得投资买个,偶尔一个产品了,那就去第三方实验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打下 脉冲群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做的设计有多烂

第一次设计的控制板,客户送检,说是达到认证要求了,  我叫他继续加大测试值,结果仪器档位打尽了, 板子还是正常。   我当初都怀疑测试方法是不是不对,因为在网上看到大家都说很难搞很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静电、群脉冲、浪涌三合一的测试机器有的品牌也不贵,想长期做产品的必须得投资买个,偶尔一个产品了,那就 ...

静电、群脉冲、浪涌三合一的测试机器

坛友你好,能推荐个你熟悉的性价比高的测试机器不?,我们有几款产品要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仪器,看有没有土方法。

土方法用高压电容放电吧, 我试过把电机变频器搞坏,离电脑显示器一米远,显示器有花屏现象,USB设备反复断线重新连接

网友:
给客户去测,哈哈。

网友:
争取搞一套对应的测试设备,不然就去第三方实验室,自己摸底的话可以用些土办法人为施加干扰模拟

网友:
行业都有标准,找&借设备测试。

网友:
我三四年前有用交流接触器做过一个,效果还可以,有时间看还能不能找到并拍几个照片

网友:
我的咖啡炉能让显示器闪烁,原理未知

网友:
弄一个电子打火机,在芯片旁边打火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十几个交流接触器放在机子旁平繁通断,模拟现场,有时上电火花真空检测器来强干扰,看机子稳定不 ...

交流接触器试验板没有找到,电火花真空检测器倒是找到了,非常便宜,采200百多元。感觉这个干扰是挺强的,唯一问题是不好量化干扰强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
搞个电蚊拍,一直啪啪啪

楼主:
谢谢大家,坛内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超喜欢这里。。。。。

网友E:
RS,耐辐射测试,土办法是TB买两个对讲机,通讯频率记得在1GHz以下的,用场强仪,可以测到20-100V/M,怕怕~

网友:
公司要长期做相关产品,相应的测试设备得买的,自己测试也只是摸底
要认证还是得给有认证资格的测试机构测试

网友:
电钻最方便,要有刷的

网友:
申请买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耐辐射测试,土办法是TB买两个对讲机,通讯频率记得在1GHz以下的,用场强仪,可以测到20-100V/M,怕怕~ ...

这个用过,确实有效,甚至在某个频率下输出会发生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