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让两台机器依次断电?中间需间隔1秒左右?

楼主(2021-12-24):
有两台独立的机器,A和B,B机器有个气缸器械,张开的时候,A和B机器同时断电,张开的气缸会和A机器擦碰。

有没有办法实现,就是断电的时候,让B机器先断电,断电后气缸自然关闭,间隔1秒后再关闭A机器。

有简单的硬件办法吗?

不然得独立搞个关机按钮,给主板信号,判断后先把气缸关闭,然后再同时断电。

网友A:
一个延时继电器不久搞定了吗?

网友B:
非法关机无解吧,正常关机机器都复位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延时继电器不久搞定了吗?

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延时继电器也起不了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法关机无解吧,正常关机机器都复位在断电

我的本意是最好不通过主板控制了。

直接在220V电源断电处通过加硬件能不能想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延时继电器不久搞定了吗?

刚淘宝搜了下,您说的这个好像可以,我买个过来试试看

断电开关接B机器,B机器断电后,延时断电继电器工作,1秒后关闭A机器。

网友:
机械上做限制,电气上加任何开关都无法解决直接拉闸拔插头的问题。停电就出问题,这是设计Bug。

网友:
电容储能自动延时?

网友:
断电级联+时间继电器。

网友:
两台独立的机器不要共用一个电源开关

网友C:
如果是非正常的停电,你加时间继电器也不行啊,你还得加U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非正常的停电,你加时间继电器也不行啊,你还得加UPS?

UPS太夸张了,就1秒钟,用超级电容足以

网友:
那个是汽缸,有气罐的,断电后还是有气供应的,搞电磁阀延时断开就好了,平时有电就接通,断电后电磁阀接到大电容上,延时掉电就好了。也不需要用UPS。

网友:
音响用的那种插座

网友:
断电后,还需要弹出一个对话框,让用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