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存在邮寄元件,返单有BUG?

楼主(2021-12-24):
提些建议,希望嘉立创改进。
具体如下(已遇到两次!):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bug以前不存在。最近几次有的,体验非常不好。

带有SMT的订单返单
理想情况:直接付款,等收货。
现实情况:里面有个元件要嘉立创没有,要邮寄,然后:如果选择不改元件直接返单-付款时候不给过(BUG1:就算已在邮寄列表中邮寄也不行!),必须按照:在原单的基础上修改元件,不重新匹配。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元器件不改,但是方向初始化了!得手工调整一次极性(这是BUG2)!

关于bug1:在邮寄列表中存已存在元件,系统应该直接让过。(客服说不算bug)(这个问题以前不存在,以前有需要邮寄的元件,会给提示,然后直接邮寄就可以了,现在直接不给过)
bug2:就当bug1没问题,在原单的基础上修改元件,方向不应该调整(我的PCB上传后,经常极性对不上,如果这样要调整多次。)。

网友A:
上次我一个双面SMT板子,40种器件,其中20种阻容是第一次导入就匹配了默认品牌和规格的,我花了不小功夫把所有未匹配器件都匹配完了
有一个器件需要邮寄,我就去处理邮寄,把上面匹配页面保存了之后关闭
等处理完邮寄重新进来一看,我勒个去的匹配成功器件变成5个,连最开始系统自动给我匹配好的阻容都变成 尚未匹配,但我2个自寄器件的匹配是对的。也就是大部分匹配数据错误丢失了。
又花了大半天时间全部重新匹配,这才全部搞好。

网友B:
LZ 您好。返单,在原单所有器件都有的情况下,可以在SMT上传资料的地方点【直接返单】后到【提交订单】,然后付款。

如以前订单用到邮寄的器件,提示没有货。把器件加入到邮寄列表,这样还不行。可以试下到【邮寄中】的状态。   目前下单时我们会【认可邮寄中的器件】为【客户邮寄库存器件】

如以前订单用到预订的器件,提示没有货,需要把预订库存补满。    以后预订库不足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用嘉立创库存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一个双面SMT板子,40种器件,其中20种阻容是第一次导入就匹配了默认品牌和规格的,我花了不小功夫把 ...

您好,这个问题正常不会有,系统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少匹配。如有遇到可以联系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您好。返单,在原单所有器件都有的情况下,可以在SMT上传资料的地方点【直接返单】后到【提交订单】,然 ...

不行的。
直接返单:提示,cxxxx已占用,但是无元件匹配记录(元器件已在:邮寄中的状态!)。根本不能付款。于是又回到楼主位的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