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V7 的新功能展望,提前祝平安夜快乐

楼主(2021-12-24):
原文链接

KCad V6 已经完工和部分发布,Ubuntu 的用户率先用上了,但官宣还在等 macOS 和 Windows 版的发布包完成才会正式宣布。

那么 V7 会有哪些新功能呢,在昨天进入正式开发阶段的时候,官方预告了部分在 V7 中加入的新内容:

1、DRC 增强,包括库元件的引脚冲突检查、热焊盘连接检查、阻焊过界检查

2、标注增强,半径

3、增加 2D 绘图中弧线(非走线)和点划线

4、走线中的锐角检查和警告

5、阻焊层完整性检查

等等 ...

其实还有更多没列出的各项新功能,就等着 2022 年底见它了。

因明天周末休息,所以公司今天给每人发了一个长鹿角的苹果,寓意平安、喜乐,

所以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平安、快乐!

网友:
官网上还是5.1.12

楼主:
是的,他们要等到所有平台的 V6 版本都完成后才会正式宣告。

网友A:
如果在配置封装的时候能预览封装样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配置封装的时候能预览封装样子就好了

这个功能应该有了吧,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A:
这个时候要是能预览封装,会方便不少,毕竟封装名字记不太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要是能预览封装,会方便不少,毕竟封装名字记不太清

原来是这儿想加,可以去官方加个议题,看看是否可以加到 V7 的开发进程中。

网友A:
有些封装都不知道它叫什么,找起来特费劲,我现在都是跑到PCB那里,选在放置的元件库里先找一遍,找到的话,再去做关联,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封装都不知道它叫什么,找起来特费劲,我现在都是跑到PCB那里,选在放置的元件库里先找一遍,找到的话 ...

不用进入 PCB 画板,在原理图绘制时就可以选择了:

这一选项点击后,最后面(圈圈中)有个小图标,点击它会弹出封装的选择窗和预览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进入 PCB 画板,在原理图绘制时就可以选择了:

这一选项点击后,最后面(圈圈中)有个小图标,点击 ...

刚开始用,不太熟悉,学习了

网友:
看来系统要换win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要是能预览封装,会方便不少,毕竟封装名字记不太清

這個界面可以打開實時預覽,第三個圖標點一下就有,進一部還可以繼續打開封裝的 3d 預覽

网友B:
我想問一下,網格覆銅 和 焊盤淚滴 現在有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問一下,網格覆銅 和 焊盤淚滴 現在有了嗎?

网格覆铜已经支持了,泪滴之前就在插件中支持的,但似乎没跟上 V6 的发布,该插件的作者估计在等 V6 正式发布后才会动工(之前的新插件框架延误导致了一些混乱)。

网友C:
Kicad里面如何设置规则:比如 线线距离;线到边框距离等。

网友D:
啥时候能支持mac m1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cad里面如何设置规则:比如 线线距离;线到边框距离等。

在 PCB 绘制时,选择 【文件】-> 【电路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能支持mac m1的芯片呢

看到有志愿者(也是 M1 的用户)在开始努力了,但近期发布的可能性不太高。

网友E:
重庆大学镜像网站上KaiCAD V6.0.0正式发布版安装后怎么没有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庆大学镜像网站上KaiCAD V6.0.0正式发布版安装后怎么没有帮助文件?

因为它是 RC 版,Ubuntu 的正式版已经发布了,但 Windows 和 macOS 的正式版打包还没完成,

请等一下官方的发布宣告,他们要在所有的支持平台都完成打包后才会进行正式的 V6 发布官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庆大学镜像网站上KaiCAD V6.0.0正式发布版安装后怎么没有帮助文件?

纠正一下,Windows 下的 V6 正式版没有包含帮助文件,

在 linux 下,帮助文件是一个单独的发行包,估计 Windows 的安装包为了赶上圣诞节的发布日期没进行打包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