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模拟eeprom读写需要关闭中断吗

楼主(2021-12-24):
stm32 flash模拟eeprom存储配置数据,在读写是哦会需要关闭中断吗

网友:
不需要的

网友A:
不需要,只是需要注意实时性,因为写入的时候,需要时间

网友:
老老实实外挂一个不好吗,一共用两个io,嫌慢就spi的那种

网友B:
st的不清楚,其他的mcu比如国产的华大在擦除或写的时候还是要关的(读可以不关)。

楼上:现在flash模拟eeprom已经非常普遍了,只要程序写得好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的不清楚,其他的mcu比如国产的华大在擦除或写的时候还是要关的(读可以不关)。

楼上:现在flash模拟ee ...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我用的hc32L130,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我用的hc32L130,不用

我说的是003,原厂的使用说明没明确说要关中断,但那次我碰到的现象,就是不关就会出现数据写不进去。后来我问了原厂的fae,他说最好是要关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003,原厂的使用说明没明确说要关中断,但那次我碰到的现象,就是不关就会出现数据写不进去。后 ...

最好关断不太准确

网友D:
请教各位,有哪些品牌的ARM单片机带真正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只是需要注意实时性,因为写入的时候,需要时间

OK,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003,原厂的使用说明没明确说要关中断,但那次我碰到的现象,就是不关就会出现数据写不进去。后 ...

华大的吗》现在好像极海的M3不错

网友:
不同芯片间、不同系列间都有差异,不能笼统地给出结论。
以F0x0为例,当擦/写Flash时CPU想访问Flash时会被挂起(block),因而典型应用关不关中断没差别。

网友:
用HAL库都会给你处理好的,不需要关心这些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有哪些品牌的ARM单片机带真正的eeprom?

STM32L0,L1系列

网友(2022-03-02):
引用 网友B:
st的不清楚,其他的mcu比如国产的华大在擦除或写的时候还是要关的(读可以不关)。

楼上:现在flash模拟ee ...

看应用场合,在操作flash的时候cpu都是一直等待的,有的东西不允许单片机死等,就只能用真正的eeprom了

网友E:
几个国产大厂的人都跟我说过: STM32 操作Flash,不需要关中断。 他们的mcu建议关。 我问为啥不能做成一样吗? 说是ST在这个地方有专利,绕不过去。

网友:
microchip的是真正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个国产大厂的人都跟我说过: STM32 操作Flash,不需要关中断。 他们的mcu建议关。 我问为啥不能做成一样吗 ...

还有这样操作啊

网友:
不需要关
不过个别场合比如从flash里查表输出波形到dac的, 波形会中断. 要求高的话, 把波形表复制到sram里一份, 从sram里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