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铜管焊在铝块上?

楼主(2021-12-24):
在10*10*2CM的铝块上开一条槽,槽内放入铜管跟铝块焊接起来有什么办法?淘宝上买的铜铝焊条感觉都不好使。

网友:
是不是没加硼砂

网友A:
其实散热器的话一般就是拿焊锡焊的。回流焊

楼主:
是没加硼砂,加了结合会好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散热器的话一般就是拿焊锡焊的。回流焊

一般焊锡焊不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加硼砂,加了结合会好很多吗?

估计应该是像弄焊锡时放松香一个目的吧

网友:
有专门的铝焊锡。某宝有售。

网友:
应该叫特种焊锡吧。可以焊铝不锈钢铜等。效果还凑合。要先处理表面氧化层

网友:
铝只焊过纯铝,铝合金效果未知

网友:
我看有种机器叫冷焊机,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
电脑上的热管散热器,底部是铝块嵌铜管,有一种工艺就是把热管压进铝块的槽里。

网友:
确实不好焊接,而且要特别注意焊接加热再冷却导致的变形。铜铝焊锡很容易弄出渣渣的效果,用银焊条不仅价格贵,还需要加热到较高温度,变形会比较大。

网友:
精密冷焊机可以焊